冲浪者X8求助

楼主(2020-05-01):
冲浪者飞机含电池大概在750g,而电机都推力只有400g多。是不是动力不足,扔了两次,都没有起飞
另外,毕竟是新手,一次都没飞过,给飞机加了飞控,F4V3,用INAV固件,起飞选择自稳模式。
如果电机不合适,应该怎么选。我用都5寸5045三叶桨。

网友:
啥电机?推力这么小
你整个2212最好2216都行

网友:
动力按道理够了,看看有没有舵面反向,飞控响应是否正常

网友A:
冲浪者不需要很大动力就能飞啊,重心找对了吗?桨没装反吧?飞控的话开个陀螺仪就行。

网友:
是不是电机用小了,我以前的冲浪者都是2216,还有就是可以用六寸的桨,5寸小了还费电。

网友:
你这个明显不对,这飞机,无动力扔出去都可以飘很远,看看你重心

网友:
说说你电装型号,还有怎么试重心的

网友:
2212 2400kv 6寸浆 2200ma3s电池 投出角度30多度,出手速度要快,机翼要平,出手后适当拉杆,不用加飞控,飞高后减小油门。

网友:
冲浪者还用飞控,坏手,模拟器练好飞个冲浪用不着飞控

网友:
确定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B:
冲浪者X8嘛,我的入门机,摔坏两架后换别的了。
我感觉也是:很不好扔。 一个人是没法操作的,最好有个人帮忙扔,带点助跑。我摔坏都是起飞问题。
2212带5寸桨,电机的KV值必须高2450的。推力确实不大的,因为是背推的桨,桨没法大的,有卖电机加高支架的,可以增大桨。也可以换一个3叶桨。

网友:
冲浪者除了尾巴有点软没啥缺点,好飞好抛可快可慢,别升级,就最简配置。楼主的情况多半是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不需要很大动力就能飞啊,重心找对了吗?桨没装反吧?飞控的话开个陀螺仪就行。

重心在机翼碳管都位置,测试水平。桨都方向也没问题,现在怀疑是舵面不对,和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机翼碳管都位置,测试水平。桨都方向也没问题,现在怀疑是舵面不对,和推力不够

那就像上边模友说的,或许kv值小了吧,腰推飞机桨都不大。可以先不接飞控试试,有些时候,对于没有经验的人,飞控调不好是会帮倒忙的。

网友:
电机型号、KV呢?
400多的推力,2208都不止。

就算是这点推力,对冲浪来说也是可以飞的。
出手要用力,投枪一样,让飞机获得足够的初速度,角度不要大,微抬头甚至水平都可以。

最后,建议上照片,电机和桨的特写。

网友:
桨有字的那面朝向机头,飞机装好了放上电池不开动力水平投出去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平飞一会儿缓慢下降。向下扎中心靠前,向上仰中心靠后。副翼向那边打那边副翼向上翘,升降向后拉升降舵向上翘。

网友C:
400g推力太小了吧,冲浪者虽然400g也能飞,不过推力太低不好起飞,最好有人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g推力太小了吧,冲浪者虽然400g也能飞,不过推力太低不好起飞,最好有人帮忙。

刚到2216  2400KV的朗宇电机,推力应该就够了。下周找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X8嘛,我的入门机,摔坏两架后换别的了。
我感觉也是:很不好扔。 一个人是没法操作的,最好有个人 ...

手抛的话,抓住一侧机翼甩出去。注意出手时机和角度就行。

网友:
冲浪者很好飞的,1、如果没有把握,最好在高台上往地处抛;2、有可能桨叶装反了,记得要有字一面朝前;3、检查遥控器油门行程设置是否正确;4、飞行前检查重心;5、电池一点要用绑带固定好;
我以前用4S 5000MAH的电池,爬升-滑翔-盘旋,差不多要留空50分钟,当然是加高了电机座,用的2216电机-9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