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3S+1408+5寸——小电机大桨(留言送图纸)

楼主(2020-05-01):
大家真的就这么不在乎250g的规定吗?就不怕“查水表”吗?都没写过保证书吗?上次的1408-5寸牙签机似乎没有的到大家的认可。
https://mp.weixin.qq.com/s/HawYjYZFNZuO1c-3xQepHA
算了拆了装个1480的5寸机好了。所有东西几乎都是5寸牙签机上挪过来的。
这个架子是我自己画的,名字叫Lancelot。细长的机身,30.5和20的孔位都有。摄像头伸出桨,为了卡录机看不见桨专门做的。
有需要图纸的朋友可以去我的公众号留言免费送了。这个架子能用1408电机和22系列电机。架子很细,不建议用23或者24的电机。最大推荐2207。
机臂固定的方式选用了H机架常用的分段设计,比较好更换。螺丝只有4颗建议用金属的,其他螺丝用尼龙就行。
犹豫不是机臂过中心设计所以电机线要比X的多1cm左右。电调飞控没有换。还是用的HGLRC Zeus35A。摄像头换了FOXEER的mix,1080P卡录应该是够了。
图传仍然是HGLRC的20孔距600MW的小家伙。上次试了一下远航,对不上高频头的飞机彻底放弃了。600mw够用了能看着2.4G失控。
接收机为了节省重量,用透明胶直接绑在顶板尾部。机架够长,所有东西都分的很开。
机架头部保护比较充分,只是浪费空间比较多,为了让镜头看不见桨我也是拼了。摄像头后部空间放电容啦,BB啦。摄像头离中心远,玩赛道画面点头严重。还是老老实实free吧。
电机1408kv3600。这个电机搭配螺距较低的螺旋桨(比如Dalprop T5043 pro)效果相当不错。我这个用的是5040。峰值电流50A左右吧。(BF里做了70%油门限制。
尾部3D打印的天线底座是HGLRC家的涵道机架的配件,应该会有单卖。除了crossfire以外的天线应该都挺合适。
这个天线做最赞的地方就是螺丝的位置在中间,接收机天线下面的3D部分是可以动的,炸机不会断。后面的天线也是软连接,多次炸机都没事。棒棒糖天线也确实轻。要是换成大头天线这种座会有些摇晃。
三个天线的角度也比较合理。最适合我们这种假远航了~!
整机重量202g,称重的时候没换螺丝用的全部是金属螺丝,来换了尼龙螺丝重量200g以内哦~!
摄像头完全超出电机,试飞镜头用2.5的看不到桨,2.1的也没事,1.8和1.7的能看到一点点。大广角的镜头畸变大,所以我卡录还是推荐用2.5的镜头。
电池我用的是3S850mah的,飞行时间跟原来5寸牙签差不多,不太浪13分钟左右,玩命全油也会有5分钟左右的续航时间,非常不错。
最近我一直在玩大桨飞机,比如2207的6寸,1408的5寸,1106的3寸,1104的2.5寸。小电机大桨最明显的优势是续航不错,推力也够足。缺点暴力不足,灵巧和急加速不如大电机小桨。小电机大桨适合柔和一些的free和拍摄。我感觉不错~!

网友A:
250g是带电池250g哦亲,

网友:
这个贴要顶

网友B:
机架里面好空的感觉。。
M3铝柱换M2.5,再扁点应该还能再轻些。。

网友:
看着你这么厉害,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g是带电池250g哦亲,

5寸牙签带电池230g,曲高和寡,关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里面好空的感觉。。
M3铝柱换M2.5,再扁点应该还能再轻些。。

一看你就是懂行人,确实是应该用2.5或者2的铝柱。可惜手里没有现成的就m3的。再一个我这个机架做了两个,一个用1408.另一个用2207.细点的铝柱未必扛得住2207

网友C:
LZ玩爬车?边上的是K5还是什么

网友D: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衙门要找你麻烦,根本不管你是不是超过250克。在我们这,只要是能飞起来的都管,连风筝都不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玩爬车?边上的是K5还是什么

那个是儿子的顽皮龙,我玩管架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衙门要找你麻烦,根本不管你是不是超过250克。在我们这,只要是能飞起来的都管,连风筝 ...

没毛病!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儿子的顽皮龙,我玩管架车

我有一个幽灵嘿嘿

网友:
续航这么给力吗?

网友:
要带电池250克以内,不然一样查水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毛病!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是滴

网友:
我只看到很漂亮的样子。

网友:
真要查你还在乎250嘛

网友:
求一个图纸1750753855@qq.com谢谢楼主

网友E:
小电机大桨的话,你1408上5寸,2207选KV2000以内的,怎么也要上到8寸桨了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E:
小电机大桨的话,你1408上5寸,2207选KV2000以内的,怎么也要上到8寸桨了

嗯~!是这么个道理,原来我飞固定翼2212用10寸很平常。看负载能不能降低,也就是飞机多重

网友(2021-01-18):
怎么说呢,这玩意郭嘉管的还不紧,也没有相关的完整法律体系,所以就全靠自觉和相互提醒了,自己不要只想着在人面前耍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