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忍住

楼主(2020-05-01):
一直以为模拟图传够了,飞几百米就有雪花,好几次差点撞到电线上,还是果断换成了大疆数字图传,之前用的乐迪AT10II遥控器,也不太好用,直接换了一套算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大疆眼镜怎么接小飞机显示屏的模拟信号,直接拿一条电视上的AV线插上没用。

网友:
先问一问,钱的味道

网友:
已经够香了!中国飞手!说实话真正飞得好的没几个!
而你……不是其中之一!
不要听他们所谓的什么延迟什么的,同等距离!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网友A:
有了数字,你还接模拟干什么?

网友B:
数字设备就能连接数字信号的设备了,模拟设备没办法用了。

网友: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你一定会让别人后悔。

网友C:
有加装模拟接收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数字设备就能连接数字信号的设备了,模拟设备没办法用了。

大疆眼睛可以改模拟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眼睛可以改模拟输入的

我想接小飞手的模拟输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接小飞手的模拟输入,可以吗?

配个外置的模拟接收机  还要改大疆眼镜的电路 反正我是不会 论坛里有改的 你可以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数字,你还接模拟干什么?

我还台3寸涵道机没有改大疆图传,毕竟加个天空端也要一千块。还有小飞机也是模拟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加装模拟接收的帖子

不是要加接收,我就是想把小飞手的信号传到眼镜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台3寸涵道机没有改大疆图传,毕竟加个天空端也要一千块。还有小飞机也是模拟图传的

你飞了DJI我就不信你还愿意飞模拟,模拟那个画质在DJI面前简直就是一个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了DJI我就不信你还愿意飞模拟,模拟那个画质在DJI面前简直就是一个渣渣

小飞机装不了数字图传,有时候在室内飞下小飞机也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接小飞手的模拟输入,可以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

3.5㎜耳机线接头插大疆眼镜,另一端接小飞手视频输出

网友:
看看只有我退dji换模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接?

小飞手有AV输出啊,一定要用4节的插头,接地线和信号就行,怎么接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飞手有AV输出啊,一定要用4节的插头,接地线和信号就行,怎么接看你了

多谢了

网友F:
贵有贵的道理,用个模拟眼睛都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