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 连接 bn-880 gps

楼主(2020-05-01):
请问各位前辈
gps bn-880 怎么 接线  F3
特别是 1 号 和 6号 端口 不知道  对应 F3的哪个 焊点
bn-880是 自带罗盘的    1和6 好像是 罗盘相关的线~~~

网友:
时至今日,好歹你应该买块F4吧!不到80元,性能好很多,资料一大把

网友A:
这片f3飞控上貌似并没有IIC接口

网友:
BF不需要罗盘,只接TX RX 和电源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片f3飞控上貌似并没有IIC接口

图片那么大的I2C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那么大的I2C字样

好吧,我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