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一断火头的电就熄火已经解决,但是速度会降低很多,继续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0-05-02):
发动机一断火头的电就熄火已经解决,但是速度会降低很多,继续求高手指点。
我还不会上图上视频,痛苦中!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断电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断电熄火

把原来的1:4改为1:7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断电熄火

我用的是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断电熄火

现在改为1:9

网友B:
先用大厂成品油试机。正常了才用自配油。燃料都不是确认有无问题。这样很难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大厂成品油试机。正常了才用自配油。燃料都不是确认有无问题。这样很难解决问题的。

成品油有不同型号,请教怎么选择?

网友:
一般用3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品油有不同型号,请教怎么选择?

直升机一般都是用20 30的油。主要要买大厂油有保障。玩多了有经验丰富了。才尝试自配油。要不然这样搞下去你会退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一般都是用20 30的油。主要要买大厂油有保障。玩多了有经验丰富了。才尝试自配油。要不然这样搞下 ...

好的,马上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正常,油不行,

网友A:
我以前也用1:4的,太费蓖麻油了,逐渐就改为1: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1:4的,太费蓖麻油了,逐渐就改为1:10了

已经下单30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油不行,

等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