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装机,天玑不可泄露,RVE680。

楼主(2020-05-02):
天玑星680装机 F3C/N 6-12s

下侧碳板2.0mm

下侧碳板2.0mm

皮带固定,电调板,加强板,陀螺仪

皮带轮组装

要把螺丝和横轴残留油擦干净,以免螺丝胶失效

尾撑两端挫出糙面,再粘接

尾拉杆同理

上侧板合体,红色支柱尾头罩支柱

黑色支柱尾上下侧板连接

大齿盘组装,质感很棒

螃蟹爪组装

尾桨夹组装,注意推力轴承组合顺序,别忘了上专用油。

尾波组装

尾零件装完合体

主旋翼头组装

6S电机4035,最后装的不是这个,感觉有点高,
最后换了combove4225 1100kv

旋翼头细节,特别有质感

改天再装电装,择日待续。

网友:
大齿盘是金属的?

网友:
摄影师里面飞飞机最好的。。。照片真漂亮

网友:
骚气,准备去找你抢飞

网友:
拉长版土狗520

网友:
感觉很像TG520

网友:
不愧3c出家    精度没得说   价钱也合适

网友:
价钱多少

网友A:
4225?飞机是600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5?飞机是600级???

680级别, 可以理解为超轻7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680级别, 可以理解为超轻700

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2020-09-13):
引用 网友B:
重量是多少呢?

3C配置起飞重量3.6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