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差速超级蜜蜂

楼主(2020-05-02):
    一款600mm翼展的FT双发差速小飞机,一个月之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制作了。趁着五一假期有时间,完成了最后的涂装工序。
主要参数:
翼展:600mm
机长:495mm
电机:1806  23kV,数量:2个
电调:12A,数量:2个
电池:1000mAH  3S
起飞重量:368g
重心:距离前缘51mm处

  小飞机的机身零件不多,一如既往的手切KT板,热熔胶粘合机身。

    机身内部使用了2mm 层板,用来增加机身强度,固定电池。

    机翼折叠前,在前缘位置提前粘好透明胶带,提高KT板覆膜的强度,避免折叠过程中覆膜断开(各个舵面铰链处同样处理)。

    机身腹部没有底板,为了方便固定接收机和舵机线,这次没有使用胶粘固定。从蛋糕包装盒上,裁切了一块透明的PVC胶片来包裹接收机和舵机线,然后用4个螺钉固定。这样不用特意梳理线缆,也达到了外观整齐、减轻重量、防护到位的效果~哈哈。

    这次双发电机采用了差速控制,并没有设置方向舵。实现方式如下:
    1.其中一个电机接3通道(油门),另一个电机节4通道(方向)
    2.然后设置了2个自定义混控(可编程混控1、2):

    2.可编程混控1设置为3通道混控4通道,混控开关直接设置为油门启动,比例都设置为100%。

    3.可编程混控2设置为4通道混动3通道,混控开关直接设置为油门启动,比例都设置为100%。

    4.动作大小设置,将"方向"调整到20%左右,后续试飞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调整。
    5.动作大小设置,将“副翼”调整到40%(飞机翼展小,速度快,先尽量减小副翼舵量),后续根据空中调试效果再确定。

     遥控器设置完成后,可实现:
    (1)单独推油门,可同时控制两个电机同步启动,并以相同转速旋转;
    (2)单独拨动方向遥杆,左、右分别启动不同电机,并控制其转速;
    (3)油门启动的情况下,方向遥杆控制差速,实现偏航。
      视频如下:

    其中接线有个细节,就是2个电调与接收机连接时,需要取消一个电调插头的电源线(插头中间的那根线),否则接收机供电有问题。

    最后是涂装。
    既然是只小蜜蜂,那么就选择了黄色和黑色。其实也就是跟原设计的涂装一致。涂料使用的是丙烯,刷涂。
    机翼logo换成了CRC~

    等长春的大风走了,就试飞去~!
    青年节的天气不错,适合飞行,试飞效果不错,顺便双翼机也飞了几个起落。

    视频剪辑后附上。

楼主:
补充一下:纸巾蘸异丙醇对于除去多余的丙烯效果很好,藏在纸巾里面的指甲,对于控制精度很有作用~

网友A:
最近做了个血腥男爵,哪天也参考楼主这样上个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做了个血腥男爵,哪天也参考楼主这样上个涂装

这只蜜蜂的确有男爵的血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错,牛

希望试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装的不错

谢谢~

楼主:
首飞视频已附上

网友E:
我是魔术板的,超级耐摔,当固定翼穿越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魔术板的,超级耐摔,当固定翼穿越机玩了

挺好的,我之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不过可惜没有任何FPV的经验。能分享一下具体的配置吗?图传,摄像头,接收显示器,包括天线这些

网友:
拍个视频啊,背景音乐都给你想好了:《野蜂飞舞》

网友E(2020-06-23):
引用 楼主:
挺好的,我之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不过可惜没有任何FPV的经验。能分享一下具体的配置吗?图传,摄像头,接 ...

F4V3 飞控,INAV固定翼固件,图传就是普通600mw体积最小那种,摄像头也是乱配的,飞控、接收机、GPS、图传统统包在机翼里面,摄像头用个插头做成活动可拆卸的,这样从外观上看就是一个普通小蜜蜂,但是却可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V3 飞控,INAV固定翼固件,图传就是普通600mw体积最小那种,摄像头也是乱配的,飞控、接收机、GPS、图 ...

网友:
差速机,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