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开心,多次炸鸡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楼主(2020-05-03):
最近频繁失控炸鸡,非常头疼。但是,工夫不负有心人,经历了无数次炸鸡试验后,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
先说明下基本情况。入模断断续续快10年,现在用的是13年买的华科尔D10。目前主飞三台固定翼,SAB342KT机、Z84飞翼、50涵道毒蛇,都是用好盈电调。飞场是一个400米成400米的大草坪,非常干净,除了草树,啥都没有。飞场平时还有很多其他模友,都没听说失控。
进入正题,说说事件。3月15日发现毒蛇有问题,现场拉距20米就舵面全乱套了(总结为距离不行,和舵面乱动,有种混控的感觉),Z84也顺便拉距,没有问题。于是把Z84的601接收和毒蛇上601接收的接收对调,毒蛇好了,Z84乱了。由此判断原来毒蛇上的601坏了,因为没到2月,返厂维修,厂家说检测没有问题,提示我可能是毒蛇的电调的问题。
3月22日只带了毒蛇去飞,几个起落后又突然炸了,感觉不对,拉距20米又是老问题(总结为距离不行,和舵面乱动,有种混控的感觉)。
大家都觉得是控的问题,毕竟控用了67年了,可能原件老化,不稳定的,天气一热就不行了。果断换控,在咸鱼收了个FUTABAT6K和3008带回传的接收。
5月1日,带毒蛇和Z84飞翼。先用Z84试水,飞了5个起落,没啥问题,只是手感还是有待习惯。把接收换到毒蛇上,5个起飞,5次都严重炸鸡(每次都把机头全炸平了,胶水没干,又上天,毕竟天快黑了。毒蛇已经飞的很熟溪了,基本都不炸鸡了,而且又是用上F控。不是之前的华科尔了。完全想不懂。一飞一个炸,非常不甘心,决定尝试第五次,不出大家所料,在天黑的时候,又炸到非常浓密的草里去了,朋友都劝我回家,明天来找(听说有大蛇),不甘心,突然想到这控有回传,于是按着回传信号的强弱,在天黑之前在浓浓的草中找到了,不过把我很新的格氏的炸坏了,有点心疼。)
回到家,认真的想了想,除了第一次是因为换控,把副翼搞反炸的,其他4次都是上去后抬头,然后左右翻,直接就掉下来了,然后好像有点推力不足,也有点失控的感觉(不过马上又被排除了,因为是F控)。非常难过,老司机开熟悉的车,开5次翻5次,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很多人,说是什么推力不足的,舵机卡的,失控的,重心的(第一个被排除了,因为那么熟悉的机了,每次都是直接上电飞的),涵道松动的等等,但都被排除了。自己在家想了很久很久,觉得应该是重心的问题,但应该也只是会抬头,怎么会左右翻?想不懂,模拟器拿了几个机,重心往后调(要调很多),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上去后抬头,然后左右翻,直接就掉下来了)在看看电池上挖的槽,问题终于找到。原来是自己一个多月没飞,记错电池位置了。导致5飞5大炸。
5月2日,把电池往前塞,首飞又是一样的问题(上去后抬头,然后左右翻,直接就掉下来了)。实在是想不通了。突然觉得是不是,推力不够,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成功飞了一圈半,推油没反应,掉草里了。不相信是控有问题,在飞了一次,还是失控。于是拿T8FG配睿思凯接收,和我这个T6K配3008一起拉距,遗憾我的在20多米的第一次舵面测试就卡了。完蛋了,又一次在控里翻车了。
回家路上一直想要怎么处理这个控,怎么运气那么不好。两次在控里翻车。回到家后冷静下来,结合3月15日和22日的事件,综合分析了一下,原来不是控的问题,肯定是毒蛇电调(天行者50A)的问题。至此导致无数次炸鸡和失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是我错怪了华科尔和F控。对不起!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想请教下:1/重心有点往后时,会抬头,非常往后时和推力不足,为啥会左右翻,然后就直接滚下来了。2/电调有问题怎么会导致遥控距离变得很短(20多米),加舵面乱跳,加有一个混控的感觉,回家测试了一下,电调供电在5.04-5.20之间,好像也没啥很大的问题,感觉是很不稳定有时正常,有时坏的感觉。

附上其中一次的炸鸡视频,每次炸鸡都是这样炸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wOTc2NjAyN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飞了几个月都没这两天炸的厉害,好心疼,5月1日就断了5次机头。

楼主:
视频错了,是这个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2~5~5~A&_time=1.705回家测试了两个电,推油和打舵,一起,用个万用表量着接收电压,都一直维持在5.14-5.20。也没见失控过一次。看来电调和舵机的可能也不大。现在就头大了,控也没问题,电调,舵机也没问题,究竟问题在哪 里?。

网友A:
赞一个 抛飞机的小伙我认识

网友B:
重心靠后,有速度以后升力中心会前移,这样的力矩会导致机翼迎角过大而失速,是一个无法控制恶性循环。

网友C:
迎角太大会失速,两边机翼失速程度不一样就会往一边翻滚。电调BEC如果有问题,5V输出的波纹太大可能会干扰接收机、舵机的工作。换电调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D:
华科要用末尾是2的接收机 1不行的

网友E:
貌似楼主主要原因还没找到啊,如果怀疑电调就用排除法,既然控都用排除法问题依旧了,就排除其他设备吧

网友:
五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靠后,有速度以后升力中心会前移,这样的力矩会导致机翼迎角过大而失速,是一个无法控制恶性循环。

确实是完全没法改出,4次都是一个样,20米都飞不了,扔出去只有炸的可能。意思就是升力在前,重心在后,所以抬头厉害。导致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迎角太大会失速,两边机翼失速程度不一样就会往一边翻滚。电调BEC如果有问题,5V输出的波纹太大可能会干扰 ...

晚上试了,推油时电压在5.04-5.20之间,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还没换电调,因为只有一个支持4S的电调。准备把这个电调返厂维修,因为还在保修期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抛飞机的小伙我认识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要用末尾是2的接收机 1不行的

好像是,之前有还有一个601用在KT上的,挂了。好像是要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楼主主要原因还没找到啊,如果怀疑电调就用排除法,既然控都用排除法问题依旧了,就排除其他设备吧

感觉只能是电调了,改天在去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之前有还有一个601用在KT上的,挂了。好像是要差点。

其实他就两种接收机1和2
通道不同 无非排版的时候做多几个插针,通道多少又不影响成本。现在的遥控技术88通道都随便
702就比701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晚上试了,推油时电压在5.04-5.20之间,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还没换电调,因为只有一个支持4S的电调。准备 ...

可以快速打舵,还有憋着舵机几秒钟看看电压会不会掉,各种情况都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只能是电调了,改天在去测试。

我有一次因为一个舵机把整套系统拖死,舵机问题,插上去全部断电接收机失控状态。拔了又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次因为一个舵机把整套系统拖死,舵机问题,插上去全部断电接收机失控状态。拔了又好了

对的,舵机的寿命决定了他还能动,但是电流要求暴涨,不动还好,一动就可能拖死整套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舵机的寿命决定了他还能动,但是电流要求暴涨,不动还好,一动就可能拖死整套系统

舵机是25的银燕舵机,没多少起落,感觉问题应该不太。
关键是老是断断续续出问题,地上推油门感觉又没啥问题。试了几次都一样,天上就总是出问题。这个不太好测试。
回家在多测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舵机的寿命决定了他还能动,但是电流要求暴涨,不动还好,一动就可能拖死整套系统

舵机是25的银燕舵机,没多少起落,感觉问题应该不太。
关键是老是断断续续出问题,地上推油门感觉又没啥问题。试了几次都一样,天上就总是出问题。这个不太好测试。
回家在多测试几次。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25的银燕舵机,没多少起落,感觉问题应该不太。
关键是老是断断续续出问题,地上推油门感觉又没啥 ...

别只是推油门,快速打舵看看。我的一架飞机,3舵机,在350起落左右连着挂了两颗

网友:
同样设备装一架板机试试

网友G:
仔细检查下舵机,有可能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快速打舵,还有憋着舵机几秒钟看看电压会不会掉,各种情况都试试看?

回家试了两个电。推油和打舵一起,电压也维持在5.14-5.20,也没见失控过一次。现在就头大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检查下舵机,有可能鼓包了

舵机也能鼓包?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接触不良会导致电压下降,还有就是杂波干扰导致失控。

网友:
测过推力吗?我之前一个小机也是,后来换了电机加大了动力就好了~

网友H:
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换了电调和接收机后就解决了

网友I:
坐等后续,有没有换电调再飞?

网友J:
大家要关注,由于现在各地都在测试大量的5G设备,特别是大中城市,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多futaba设备莫名其妙的失控,且附近目视都有通讯基站存在!!前几年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换用其他频率试试

网友K:
50涵道机不好飞 太灵活 只适合老鸟,新手建议70毒蛇。至于重心的问题,任何飞机最好都是严格把握重心位置,不要大约也不要也许,本身就不好飞的50涵道毒蛇加上一点重心误差,就是老司机也很可能翻车

网友L(2020-06-02):
我也有太和楼主一样的50毒蛇,我喜欢滑跑起飞降落所以加了起落架,这款飞机还是很好飞的,这毒蛇的失速点低,能大坡度盘旋转弯,降落时关油飘降,飞50机子首先动力要满足0.8以上最好,至于为什么强调推力大(当你降落不好或者失误救机时你就知道火箭式推力的重要性了),舵量要选择稍小一点(大致到60%就够了);我看了楼主的描述,想起自己的一次诡异的炸鸡,我用天地飞RF401W接收机装的50米格15,这款飞机已经被我飞得滚瓜烂熟了,在将近100多个起落后的一次飞行中,飞机突然失去动力和控制(注意:是瞬间断电的那种),之后就是飞机一头载了下来,摔成了进气口严重破裂,最后查找原因才发现,就是我用的天地飞RF401W接收机突然损坏造成断电不工作造成的,而且故障是在重启电源后会消失恢复正常,再飞行中又会出现,所以这次炸鸡表象看起来很诡异,其实和我们在飞行前的麻痹大意有关!!!

楼主(2020-08-16):
引用 网友H:
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换了电调和接收机后就解决了

是天行者50A电调(这货根本就不适合涵道用)的问题,换了一个飞腾40上去,啥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坐等后续,有没有换电调再飞?

是天行者50A的问题,换一个飞腾40A上去,啥问题也没有。搞死人了,差点搞退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家要关注,由于现在各地都在测试大量的5G设备,特别是大中城市,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多futaba设备莫名其妙的 ...

我这不会,因为大家都不失控,就我失控。就换了这个机才失控的。以前一直飞都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K:
50涵道机不好飞 太灵活 只适合老鸟,新手建议70毒蛇。至于重心的问题,任何飞机最好都是严格把握重心位置, ...

感觉还好,第一次飞涵道,也是第一次飞下单翼,基本不炸,很快就用它倒飞了,一点问题也没。只是感觉50有点小,飞远了看不见。     第二次连续炸鸡五次,就是因为时间太长没飞,忘记重心位置了,往前放的,放到后面了,连炸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太和楼主一样的50毒蛇,我喜欢滑跑起飞降落所以加了起落架,这款飞机还是很好飞的,这毒蛇的失速点低 ...

我之前有一个华科尔601失控过,所以第一时间怀疑控的问题,后面买 了D7,手感太差,又卖掉。后面又买了F控(F控装机后又大意了,舵反炸鸡一次,失控保护没设置好又炸鸡,油门行程没设置对又炸鸡,电池没放对位置又炸鸡,一个很新的毒蛇因为F控几乎要报废。),都一样,后面换了飞腾40A,啥问题都没了。      你也是国产接受导致炸鸡,我第一个601接受损坏直接炸车群里去了,吓死了。现在对控有点担心了。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架一毛一样得50涵道毒蛇,它的特点就是不好抛,非常不好抛。我的配置和你的不一样,别怀疑电装的问题了!
这么小的涵道,没有起落架,后掠翼,速度不够时鸡头指向只要偏移气流方向一点点就开始失速,这些后掠翼的时速特征就是翻滚!
涵道的进气和排气要理得很平滑,整理好能够挤出100g的推力来!这机器总重才500g,推重比难以过1就别想起飞了。

这飞机已经抛出心理阴影了,但飞起来确实很拉风,又好带,真的不想放弃,我最近在琢磨做一个弹射器,只要起飞速度够了,什么失速都不是个事了!

这样的50涵道不是一个好飞的飞机,涵道最好还是70以上,有个起落架可以滑跑的,只有蓝剑有一款50涵道,据说好些,人家毕竟是成品机,性能比组装还是要好些,但看评测也是不太好抛飞。

网友:
还有个办法,上个飞控,抛的时候开自稳,飞快了之后关掉随意飞就行了。这个方法可以增大飞机的失速范围,实测是有效的。

网友:
电调bec导致失控很正常。您这是降压电路还算稳定,我这边有一个1s升压,三天两头就搞死我一个接收机。
另外不光是失压,您也看一下电流。
我昨天给一个600ma的bec单接一个黑羊接收机,现象就是我拿着控稍微一动接收机就重启,不动没事。加了一个电容能稍微稳定一点。
后来用了一个2a的bec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