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33 944

楼主(2020-05-03):
见到论坛说

某鱼有几十元一台伟力直升飞机,心动的我马上也买了几台来玩玩,发现这台944飞飞航线真的不错而另一台933做3D动作还比K100还好,主要是比K100轻了动力大家都是8520电机

网友A:
楼主麻烦你看看副翼参数和螺距参数,我D10飞933超难飞

网友B:
933配件没卖的吗?比如说大桨

网友C:
楼主,几十块哪里买,给和链接

网友:
933设置比较复杂,挺折腾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33配件没卖的吗?比如说大桨

最好双入,现在配件都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双入,现在配件都没货了

是要停产了吗?这东西闲鱼上比玩具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双入,现在配件都没货了

我本来想买这东西炸点练练技术,没配件,这…没天理呀

网友:
第一架直升机是933的路过    (*^_^*)

网友:
伟力 V944 的原厂遥控器是什么样子的 ?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你看看副翼参数和螺距参数,我D10飞933超难飞

本身伟力 V933 的设计制造的精度有问题的,固定主轴的轴承大了一点,主轴插进去,有点松动的,飞起来想稳定悬停都成问题。

网友:
933整机110元包邮的,知道很便宜,还送配件包,不过能控933的都是高手,高手又不屑玩933,这个机子真的很尴尬

网友:
我好像屯了十架,还有一大堆配件,不过还是mcpx三轴稳,也耐炸,933炸几下基本上不能飞了,旋头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你看看副翼参数和螺距参数,我D10飞933超难飞

这个遥控自带了驰远的几款机,油门曲线默认的(普通模式0、27、55、70、100  特技模式100、92、85、92、100)、螺距曲线也是默认的(普通模式27、38、61、78、90  特技模式0、25、50、75、100
)后来飞了几次后螺距曲线的特技模式改为10、25、50、75、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3配件没卖的吗?比如说大桨

就是知道没有配件所以多备了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几十块哪里买,给和链接

944现在落架了,不知还有没有得卖呢

网友:
伟力120改舵机后机身抖动怎么回事呀

网友E:
楼主933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933多少钱收的?

某鱼现在还有单机卖

网友F:
我110元的933入了比较多,都觉得很便宜了,小机随时可以玩,出场率高,以前170元的时候也买过,现在真的抵玩,坏了直接换新机,土豪玩法,什么排振,双桨,动力下降,没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110元的933入了比较多,都觉得很便宜了,小机随时可以玩,出场率高,以前170元的时候也买过,现在真的抵 ...

高级玩家

网友G:
这944没用锤子桨,莫非主板已用6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944没用锤子桨,莫非主板已用6轴?

944只有3轴,也是好机一台,就是电机差点,换空心杯就好很多了,因为不是3D机,觉得不应该用3D桨,这样子效率会高很多,就几十块一台,一个快餐的价格,值得一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944只有3轴,也是好机一台,就是电机差点,换空心杯就好很多了,因为不是3D机,觉得不应该用3D桨,这样子 ...

请问你换了什么型号的空心杯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换了什么型号的空心杯电机呢?

8520和1020都试过,8520的比较合适,用minicp的电机直接换上去

网友:
那个有点贵,可以改无刷了

网友(2020-06-14):
麻烦问一下,用华科尔的控,对频后几个通道怎么设置?944是4通的,没设置明白

网友I:
你们咋都这么会买?我看到的都很贵了,我有二台以前买的HISKY的HCP100缺遥控,不知道买伟力K100回来,遥控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咋都这么会买?我看到的都很贵了,我有二台以前买的HISKY的HCP100缺遥控,不知道买伟力K100回来,遥控 ...

X6遥控器不通用,只能用回驰远遥控器或加装多合一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X6遥控器不通用,只能用回驰远遥控器或加装多合一高频头。

我有多合一高频头的D7E也对频不了,你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原装控我有两台,飞一种机带一台遥控太麻烦了
我现在就伟力和hisky的没搞定
地平线、九鹰都统一用D7E飞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X6遥控器不通用,只能用回驰远遥控器或加装多合一高频头。

感谢,我好像记得HCP100对应伟力的什么型号,那收个伟力的遥控器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我好像记得HCP100对应伟力的什么型号,那收个伟力的遥控器也可以了

只是hcp80的大齿轮和K100大齿轮可以用通用,其他都不通用,

网友:
这个控可以调曲线吧,有没有起飞计时功能

楼主:
X6s可以调曲线,有计时器的。

网友:
换mcpx 主板并减重,33.9克起飞

网友:
933相当于FBL80的机子,944是HFP100的吧

网友J:
我想问下,新手入门是这种小机子合适还是450合适

网友:
对于新手严格来说都不适合,秒炸,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相对来说,这种小机杀伤力小一点,有套机,最好在周围找位老手拜师,自学的话买套装模拟器先练或买玩具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自带了驰远的几款机,油门曲线默认的(普通模式0、27、55、70、100  特技模式100、92、85、92、1 ...

这个遥控器4种机型,直升机模式好像只有CCPM120度一种啊?那怎么设置944的,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遥控器4种机型,直升机模式好像只有CCPM120度一种啊?那怎么设置944的,能不能分享下

我今天用hisky协议对频飞了944和hcp100s,933还飞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今天用hisky协议对频飞了944和hcp100s,933还飞不了

933对频不成功?有台955我用HT6怎么对上都闪,用X6S就可以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933对频不成功?有台955我用HT6怎么对上都闪,用X6S就可以对上

可以对频了,但混控怎么设置都不能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遥控器4种机型,直升机模式好像只有CCPM120度一种啊?那怎么设置944的,能不能分享下

X6S遥控器飞944、955都不用设置对频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6S遥控器飞944、955都不用设置对频就可以飞了。

帮忙看下飞944的机型下十字盘混控是多少?

楼主:
4通机好像不用混控吧。

楼主:
我打开遥控器看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遥控器看了下。

能不能把944的设置都看一下,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没设置对,这个控比较小巧,做的真不错,蛮经典的

网友G(2020-08-19):
引用 网友F:
944只有3轴,也是好机一台,就是电机差点,换空心杯就好很多了,因为不是3D机,觉得不应该用3D桨,这样子 ...

空心杯的转速一般要比碳刷高很多,直接换上去是堵转工作状态,不宜。但要改齿轮很难(对944几乎不可能),还是改无刷好点:可选7000左右KV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空心杯的转速一般要比碳刷高很多,直接换上去是堵转工作状态,不宜。但要改齿轮很难(对944几乎不可能) ...

不会啊,我用的是一般8520电机,不会过热啊,用的是150mah的电池,可以飞5分钟,动力性能比碳刷电机好很多,原来的碳刷电机太热了,可能是重量轻了

网友(2020-10-04):
引用 网友F:
不会啊,我用的是一般8520电机,不会过热啊,用的是150mah的电池,可以飞5分钟,动力性能比碳刷电机好很 ...

小机对重量非常敏感,几克差别非常大了,对于450机型,相当于几十到100克

网友:
改用空心杯8520电机后,重量轻了,动力反而增加了,电池用150mah就很好飞了,原来好像是300mah的电池,性能和原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会啊,我用的是一般8520电机,不会过热啊,用的是150mah的电池,可以飞5分钟,动力性能比碳刷电机好很 ...

试试1020空心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下,新手入门是这种小机子合适还是450合适

新手建议V911S,然后K1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试1020空心杯

已经试过用1020的电机了,但是效果不行,锁尾问题又来了,动力是大了很多,但是不好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螺距固定的机子果然还是没有变距的好,油门稍微大点就一飞冲天了,不过家里玩玩还是挺好的,起码基本上没有杀伤力,百炸不坏

网友(2020-11-27):
这个控收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