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大佬推荐涵道机机架。。。

楼主(2020-05-03):
大佬们,求推荐一款涵道机机架。。。现在淘宝卖的机架太多了。 c149,猎户,大通,威龙,翼飞等等, 求好心人指点指点,不知道怎么选择,哪一款比较耐炸,好飞的。。。

网友:
有米每样来一个,没米挑一个好看的来玩

网友A:
涵道机并不耐炸,涵道圈要么变形要么裂开。飞起来手感估计差不多,都是一个外形。买什么看你预算了,没钱整个c149,有钱就随意吧

网友:
没有绝对的耐炸,看当时情况了,楼上的魔友说的对,看财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机并不耐炸,涵道圈要么变形要么裂开。飞起来手感估计差不多,都是一个外形。买什么看你预算了,没钱整 ...

就是不考虑预算才问一下怎么选的,没钱就不问买哪个咯。

网友B:
函道,主要是安全,有人的地方,比桨漏外面安全。耐炸,你可以看看碳纤维大板的,猎户座那种,缺点比较重。也有200多的。然后c149比较轻,相对不耐炸,但也没有那么脆,圈比较圆润。我比较喜欢149,那种挂狗700多g。实在太难飞。

网友C:
有个叫莽夫的机架 设计得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D:
大通那个不错,有海绵圈,噪音小一点,至于好飞,都挺重的,拍拍东西还行,花飞还是老老实实5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道,主要是安全,有人的地方,比桨漏外面安全。耐炸,你可以看看碳纤维大板的,猎户座那种,缺点比较重。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通那个不错,有海绵圈,噪音小一点,至于好飞,都挺重的,拍拍东西还行,花飞还是老老实实5寸吧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叫莽夫的机架 设计得还不错的样子!

淘宝搜索的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个叫莽夫的机架 设计得还不错的样子!

听飞友说这个很差劲,板材差,加工差,要命的是电池不够地方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飞友说这个很差劲,板材差,加工差,要命的是电池不够地方放

这样吗?我看设计还满有意思的,原来中看不中用!

网友F:
稳当着飞,最先不要去考虑耐不耐炸,只能说结构强度好的架子,小炸不会有太大影响,大炸结果都会喜提新机。
任何架子都会有程度上的损伤,练好技术,稳当着飞,安全的位置,可以大胆动作。
个人建议还是把重量减轻来发挥在机动性能上,下功夫在机体结构和动力搭配,飞行技术的专研,尽可能的体验飞行的操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当着飞,最先不要去考虑耐不耐炸,只能说结构强度好的架子,小炸不会有太大影响,大炸结果都会喜提新机。 ...

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