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500PRO能换500L或者500X的旋翼头么?

楼主(2020-05-03):
如题,感觉500PRO的旋翼头偏高,翻起来较不爽,而且500PRO旋翼头没有锁紧的功能,飞飞就松垮了,比较不爽;

想换了500L或者500X的低旋翼头来试试看,一方面旋翼头比较低,翻起来应该更灵活,另一方面旋翼头有锁紧主轴的设计,应该不会松垮。

只是,看500L好像是通用的500PRO主轴,500X的主轴貌似是短了一截的,可能是之前500DFC的主轴,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问题是,斜盘连杆的长度一样不?如果换回来发现连斜盘舵机的连杆长度都不合适就歇菜了。

所以,麻烦大神帮忙看下能通用不?或者官方解释下能用不?多谢。。。。

网友:
你直接换个无副翼头呗,,至于连杆,各种长度连杆都买一些,很便宜的

网友A:
500L旋翼头直接买来就能换上,500X的旋翼头用到pro的机身需要使用dfc主轴,而且还要买500x控制臂,因为控制臂和500L、pro不通用,并且中联也没有夹紧的作用。斜盘连杆的长度不变。所以推荐用500l的旋翼头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L旋翼头直接买来就能换上,500X的旋翼头用到pro的机身需要使用dfc主轴,而且还要买500x控制臂,因为控制 ...

感谢兄弟热情回复,那就直接换500L旋翼头了,哈哈~

还有个小问题,忘了问了,我换了78mm的尾桨,锁尾效果更凌厉,只是这样子再换500L的低旋翼头有木有打尾桨的风险?多谢啦~

楼主:
飞机很赞,看来兄弟两架都有,哈哈。

我用的是好盈100A电调,感觉这飞机80%油门定速比较舒服,90%油门定速飞起来怪怪的,还有就是kbar的I值要减个5到10的样子,尾巴才够硬,不然总是慢慢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很赞,看来兄弟两架都有,哈哈。

我用的是好盈100A电调,感觉这飞机80%油门定速比较舒服,90%油门 ...

我是改成470桨的,尾管自己买的碳管按500X的尾管长度切,再买了500X的传动轴。目前飞下来超级跟手

网友:
强烈建议你改成470 桨。

楼主:
赞了,帅气!

最好把尾中联和尾夹座也换成500X的,跟500L和500Pro相比,用的是大一号的止推轴承和螺丝,不用担心射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赞了,帅气!

最好把尾中联和尾夹座也换成500X的,跟500L和500Pro相比,用的是大一号的止推轴承和螺丝 ...

忘了说了,是改成500x的尾中联了,因为射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是改成500x的尾中联了,因为射过了

可以放心操了,哈哈

网友A:
浮力比500 大很多,去改吧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力比500 大很多,去改吧没错的

多谢多谢

楼主:
不用折腾了,全停产了,咔咔~

网友(2020-06-04):
引用 楼主:
不用折腾了,全停产了,咔咔~

什么停产了啊,我也想改成x

网友B:
这才是L该有的样子!你汽车带L的都加长  请问只换尾中联就行吗?尾桨夹不用换吗?

网友B:
加长后电机是不是也不够用了啊,500x是520电机啊。
500L能不能换520的电机啊,那样不是更有劲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L该有的样子!你汽车带L的都加长  请问只换尾中联就行吗?尾桨夹不用换吗?

尾桨夹不用换,只要将尾桨夹的推力轴承换掉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长后电机是不是也不够用了啊,500x是520电机啊。
500L能不能换520的电机啊,那样不是更有劲啊。

我用的是花牌3520电机,其实原厂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花牌3520电机,其实原厂就够用了。

我看x的电机520mx比L的大不少呢,力气差距也应该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不用换,只要将尾桨夹的推力轴承换掉就行了!

你的意思我没太理解,是只换推力轴承还是尾中联加推力轴承一块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我没太理解,是只换推力轴承还是尾中联加推力轴承一块换啊/

尾中联和尾推力轴承一块换,尾中联换成500x的后推力轴承也要一起换掉,不然装不上,其它的都不变,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x的电机520mx比L的大不少呢,力气差距也应该挺大的

电机当然是换比较好,动力充沛,更加完美,我的意思是要是想暂时不换也足够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中联和尾推力轴承一块换,尾中联换成500x的后推力轴承也要一起换掉,不然装不上,其它的都不变,明白了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当然是换比较好,动力充沛,更加完美,我的意思是要是想暂时不换也足够飞的。

你那花牌和520mx哪个有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谢谢

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花牌和520mx哪个有劲啊?

花牌3520功率1800W,亚拓520MX功率1900W,所以理论上亚拓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牌3520功率1800W,亚拓520MX功率1900W,所以理论上亚拓有劲。

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改成470桨的,尾管自己买的碳管按500X的尾管长度切,再买了500X的传动轴。目前飞下来超级跟手

想改用470桨,能提供一下购碳管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改用470桨,能提供一下购碳管的链接吗?

你搜这家

你搜这家

你搜这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改用470桨,能提供一下购碳管的链接吗?

斜纹编织没有平纹强度高,所以尽量选择平纹。光亮或亚光按喜欢的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纹编织没有平纹强度高,所以尽量选择平纹。光亮或亚光按喜欢的选

网友D(2021-05-14):
引用 网友A:
我是改成470桨的,尾管自己买的碳管按500X的尾管长度切,再买了500X的传动轴。目前飞下来超级跟手

话说好像500L和500X的传动轴不一样粗吧?花键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话说好像500L和500X的传动轴不一样粗吧?花键好像也不一样

一样粗,花键也一样。尾管粗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粗,花键也一样。尾管粗细不一样

明白了,多谢!

网友E:
3520我没搜到,是不是没得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20我没搜到,是不是没得卖了?

我还有一个出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