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子里江浙沪一带的朋友们

楼主(2020-05-03):
搬家时想利用小区住宅楼负一层(负二层是车库)的储物间放置自己的小机床等设备。但是,不知道江浙沪地下室的潮湿程度是否会使设备材料生锈?因为负一层地面并不潮,主要是储物间没阳光、没窗户、不通风。搬不搬很犹豫。特意来坛子里请教江浙沪一带的朋友们,这方面有经验的请介绍一下,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北方的地下室也一样潮湿的,特别是夏天。地下室最好有抽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方的地下室也一样潮湿的,特别是夏天。地下室最好有抽湿机

我一个北方的朋友地下室不在车库的上一层,直接就在土层,并且有两面墙也埋在土里,常年潮湿,存放的书籍都受了潮,喷塑的铁柜架没事。后来在门的上方开了一个小窗口缓解了一下潮湿。南方比北方湿的多,但是这个储物间好在是地板悬空的,四面都不是埋在土里的。用抽湿机是个办法不知道能把湿度降下来多少,看来我要测量对比一下。

网友:
装个湿度计,控制抽湿机电源。

网友:
机床设备只要每天刷油防锈没问题的。以前大三线的机床设备都安放在山洞里的。

网友:
除湿机就可以了,没有肯定不行

网友:
一层都很潮湿,何况负一层。我家车库在一层,夏天地面水都要淌出来。

网友B:
地下室的潮湿度取决于地下室与外界的温差,温差越大潮湿度更大,潮气是空气中的水汽遇到冷的墙面、地面、机器结露形成水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下室的潮湿度取决于地下室与外界的温差,温差越大潮湿度更大,潮气是空气中的水汽遇到冷的墙面、地面、机 ...

说得对,就怕是墙身防水没做好渗进来的潮湿。
那就要先做一次防水层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库在一层,
没觉得潮湿,
只是下雨天门口会漏水进来,

我们多数不是经营性的。有的人好奇,有的心术可疑。好在国家法律支持公民开展科技研究实验活动,每个人都要学习和掌握安全防火防爆工作就好。一层比地下室通风好些潮湿度就不太高。,关键不要让流进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库在一层,
没觉得潮湿,
只是下雨天门口会漏水进来,

必须低调做事,助人为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多数不是经营性的。有的人好奇,有的心术可疑。好在国家法律支持公民开展科技研究实验活动,每个人都 ...

我的车库朝西通风也不好,除了一个卷帘门没其他窗啥的通风,要是有窗就好了,这天气,车库里就得用风扇了,我在每个工位顶上都装了微型吊扇,如果单是车床和铣床带锯啥的,完全可以搬进办公室使用,就是有时用角磨机,或者偶尔做点银饰要敲打啥的,这种底层车库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库朝西通风也不好,除了一个卷帘门没其他窗啥的通风,要是有窗就好了,这天气,车库里就得用风扇了 ...

在低于楼板最大载荷的情况下,楼上放置小型设备防腐防锈好。带来的问题还是防震动和消噪音的老问题。敲打的工作在楼上的确不宜。羡慕别墅缘由为邻里考虑真不是假滴!

网友(2020-07-16):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就怕是墙身防水没做好渗进来的潮湿。
那就要先做一次防水层保险一点。

假如真的渗漏背水面是很难做防水的,迎水面才行或高压注浆。

网友:
这天气潮湿是一定的,我的几个木墩上插锤子的皮带都发霉了,以后换成木头的

网友E:
除湿机是必须的 大概7-800元 然后黄梅天一直开 接个大桶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湿机是必须的 大概7-800元 然后黄梅天一直开 接个大桶在下面

谢谢各位友友建议 ,用湿度传感器自动控制加湿器启停办法可以考虑.不用时涂抹防锈油保护.

网友(2020-11-09):
地下室无所谓,只要保持强制通风一点也不会潮湿!

网友:
地下负二楼的飘过,强制通风,多保养。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库在一层,
没觉得潮湿,
只是下雨天门口会漏水进来,

体会深刻啊!不做违法的事国家宪法鼓励人民群众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