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求cnc或是搓丝机制作正反牙拉杆 内附手绘图纸 呵呵哈

楼主(2020-05-03):
规格如下图,螺纹m2.5  一头正牙,一头反牙;
本来已经找好厂子,按照打样给做,但是他找了没没找到m2.5的反牙搓丝板;
请问坛子里有没有可以制作的? 用cnc能做出来吗?
是做出来自己玩飞机用的,所以量比较小,可按照打样件付费;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在淘宝上看有么有合适的代替品,以前我玩车就有这种调节杆,不过是3毫米的正反螺旋。如果可以用的话比较划算。做的话太难了,单独做反牙搓丝板或反牙板鸭都不便宜。2.5的螺纹长度太长了车床加工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在淘宝上看有么有合适的代替品,以前我玩车就有这种调节杆,不过是3毫米的正反螺旋。如果可以 ...

哦哦。了解了。谢谢

飞机的球头扣是m2.5的, 我在想,实在不行我买个板牙自己攻丝。

网友:
或者找人做个反牙板牙

网友:
找个转接头,网上应该有卖,我之前飞机浆罩也是,一级一级变螺纹就行了,反丝得多找下,cnc自己2做一半小设备还不行,你这个飞机上用的还得保证一定的同心度,不然高速甩给你看

网友:
球头扣是2.5是孔,你用m3  的车用正反螺纹连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这,自己干吧!正、反扣板牙,六方锉刀伺候!

机加工也得板牙伺候啊!!谁给你挑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