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懂座机电话线布线的人吗?遇到问题了

楼主(2020-05-03):
单位两个电话位置要对换一下,也就是号码对换,隔的远,隔好几个办公桌,不重新拉过线的话能换吗?每个办公桌电话都是从墙角网口那里水晶头接出来的,墙里面就不知道了。电话线都是八芯的网线,抽两根抽两根这样接的,理起来头疼。,

网友:
墙角那里原来的两根线拔出来,各接两根几公分的延长线,然后延长线插到原先对方的插口里。

网友:
现在都是光纤了吧,家用的电话线是连到光纤猫上去,单位就不清楚了。

网友:
简单的话,电话线延长一下...或者找电话局直接将号码换一下....

网友:
电话线有用的线就2根,不用管正负,把墙上的水晶头盖板打开,里面一般是端子,也有压线的,对调一下就ok

网友:
最好能画个图,戓是叫维修电脑的师傅去弄下,不拉线工钱应该不贵

网友:
单位是用的分机电话吗?如果是分机电话,找到单位的电话交换机对应的这两部电话接口,接口线对调一下线就行了!

楼主:
墙角里隔两三米一个小盒子,换起来也不方便,也不知道再往上是通哪里的

网友A:
单位不用ip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不用ip电话?

不知道,上网有内网外网,要分ip才能上网,电话不知道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不用ip电话?

应该是ip电话吧,因为有几十个办公室好多好多窗口。

网友:
我以为隔好几个办公室呢!!!隔几个桌,最简单的办法,电话线伺候!!!什么八股线、2股线的,什么交换箱,变这变那的,搞那么复杂!

网友:
一般情况无论是使用单位内部分机还是各自使用对外的独立号码,在你们那个办公室楼层或是大楼都会有一个交换箱。你要找到每一部电话的分线才能对调号码。交给电信公司的来吧。要不就从新排线。

网友:
从交换机里换线比较省事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们单位肯定有交换机,你把交换机短的水晶头对调一下就可以了,上面都应该有编号的,要是没编号你买一个测线仪就能找出来了,还有你说你们不远就有一个分线器,你也可以在你们办公室的分线盒里面对调,这个一般的维护人员都会。你们公司没有日常维护的吗。   每个办公桌电话都是从墙角网口那里水晶头接出来的----在这里换一下插口就行了,顺着电话线撸一下

网友B:
多简单点事,说的那么复杂!!
八芯的网线,4部电话,2芯一部,做好记号,1.2.3.4号,找出要调换的那两个号,剪短水晶头,重新做一个,将需要更换的那两个号码调换下位置即可。

如果4对线都头疼,那你真不适合做这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简单点事,说的那么复杂!!
八芯的网线,4部电话,2芯一部,做好记号,1.2.3.4号,找出要调换的那两个 ...

不是在一个水晶头上的,隔好远办公桌的,每两个办公桌下面都有插口的。谢谢,已经好了。电信局人来去机房弄,手机App,还要有帐号密码权限登陆,查询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忘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