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起飞后,向左后侧飘移,怎么调整?

楼主(2020-05-03):
K110起飞后,不管飞的高低,遥控不动,飞机就会向左后侧飘移,需要不停大舵,怎么调整,减小飞机的飘移(一点不飘也不太可能)?

网友A:
伟力这小机就这样,很难脱控,本身舵机有虚位,拉杆也有,没那么精密,所以新手自稳尝试一下还行,手动简直折磨人,还不如470好飞。你可以重置一下陀螺仪

网友B:
能够手动控制飞机悬停才是应该练习的技术

网友C:
有地面效应飞机都向左飘,小飞机更飘,如果飘的多就把舵机拉杆调长一点

网友D:
借楼问一下大佬们 我的120改了舵机后 机身抖动 怎么调都没用 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E(2020-06-02):
校正一下陀螺仪试试。通电对频后两个摇杆外八,停2秒蓝灯连闪。

网友F:
当你换了700鸡鸡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的稳定!

网友G:
自稳模式下学习试试。方法:通电对频后两个摇杆打到底,指示灯连闪--起飞--尽量少打舵保持稳定悬停,飞个十几秒降落,摇杆打到底---灯不闪了,就是学习完毕
再重新起飞应该没那么飘了,如果感觉还是有点飘,可重复学习看看

网友H:
今天也遇到飘的问题,开了6轴(不然起飞都成问题),要不停的修正,还有锁尾部好,偶尔要左右晃动,按照说明书进行了6轴修正,感觉还是没有多大用处,这些现象能调整不。谢谢

网友I:
先飞6轴,等飞溜了。玩3d模式。都是怎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