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怎么防止药雾腐蚀电机?

楼主(2020-05-04):
     810六旋翼,想改喷药。药雾会不会进入电调和电机?应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硬抗,16年以前基本都这个路子。
2、做内循环带过滤,代表是mg1系列。
3、整个罩子盖住,再加上大直径桨尽量避免药剂飘散,代表是极飞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抗,16年以前基本都这个路子。
2、做内循环带过滤,代表是mg1系列。
3、整个罩子盖住,再加上大直径桨 ...

谢谢指点

网友A:
不建议用航模设备攒植保机,性能差距很大,现在植保飞控、动力套基本都是专用的,剩下的就不值钱了,如果是为了卖建议直接放弃,dji和极飞已经把市场教育做完了,攒机完全卖不动,如果是为了自己用,建议买二手,很便宜的,MG1p现在5000,极飞p20也是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航模设备攒植保机,性能差距很大,现在植保飞控、动力套基本都是专用的,剩下的就不值钱了,如果 ...

只是自己玩玩

网友B:
航拍那些动力系统千万不要用来干植保机,当年坑了多少人

网友: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自己用就买好一点的!

网友:
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拍那些动力系统千万不要用来干植保机,当年坑了多少人

航拍机动力用于植保存在哪些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买植保专用动力套他不香吗?

网友:
选成套的无人机动力系统吧,组装快还性能稳定
你要是工业用的话可以选择步科的动力系统

步科多旋翼无人机动力系统

步科多旋翼无人机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