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中破了700的金身,炸鸡原因寻找中

楼主(2020-05-04):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稍微有一点时间把直机再重新捡起来飞一下,趁着天气风和日丽,准备去练一下基本功,结果就破了700从来没有炸过的金身。脑子有点懵,本来把电包充满了,准备去爽飞一个下午的,结果刚热身结束就炸了,日。
第二个起落正在低空练习原地翻,准备结束的时候倒飞中突然没有动力了,努力想把飞机翻正,奈何高度不够了,飞机一柱擎天尾巴日在了地上,立马切了熄火。
第一反应是Kosmik限流了,但是低头看了一下控上的回传数据,电压正常,但是已经使用的容量变成了6mAh,而不是正常的3xxx mAh (T18sz设置了4000mAh报警)

配置如下:
  • Forza 700
  • F3C摇臂
  • S32数据转换模块(连接Kosmik和7008SB之间)
  • Kosmik 200 (BEC输出电压7.4V,设置电池放电4500mAh开始限流),Master和Slave的BEC线都接了,Master接到接收机,Slave接到了NEO上,但是没有用屏蔽环。
  • Pryo 750-50 配11T
  • Vbar Neo Pro Rescue
  • Rail 716 大桨
  • EDGE 105 尾桨
  • Futaba BLS 252+ BLS 276
  • 7008SB接收
  • R2出品的50F的电容用于防止接收机掉电
  • SLS 5000 mAh 30C
  • 转速1680

初步检查,损失如下:
- EDGE尾桨
-尾管
-尾传动轴
-尾舵碳拉杆
-F3C摇臂
-正反牙桨夹摇臂球头扣
-尾对转齿
- BLS252扫齿2颗
-BLS 276扫齿
-尾轴

炸鸡初步情况分析:
1. 备用电容直接连接在NEO上,到家拆机发现插头已经松动到没有插在NEO里面了。

2. 经过分析Kosmik的日志,没有发现奇怪的现象,BEC的电压和电流也正常,电池电压和电流也正常。(放电容量3995mAh)

3. 经过分析NEO的日志,发现在炸鸡前面出现过副翼和升降的信号有超出范围的情况。

推测可能的原因:
A.  首先备用电容的插头松了,低空翻滚中Cyclic Ring启动加上大集体螺距导致了舵机大负载,BEC电压过低造成接收机重启(副翼和升降信号超过范围),所以Fail safe启动,导致Kosmik失去动力.
B. 7008SB 失控
C. 其他可能?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没有找到原因之前有点不敢再继续飞了。

最后,一贯作风,祝各位爽飞爽炸。

网友A:
德国Forza 700 好买吗?我这里DFA配件统一涨价了

网友B:
消耗电量变成6mah,感觉现实电调重启了似的。没有kosmik。我的是jive pro,记得它是断电后电量清零的。
看您说消耗电量是3995,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重启之后的新的小文件?

网友C:
看到BEC是7.4V就想说,太低了。调到8V!K电调的确容易保护,但不是断电,是保持50%动力。

网友D:
我瞎猜的,空中本来备用电没接上,空中动作的振动导致突然接上了,bec开始给备用电充电。。。bec电流不够导致整个重启

网友E:
你的电池容量计算如果是电调积分的,那么应该排查所有能使电调重新计算的条件。

另外分析是否是失控,可以通过查看电调的输入信号记录判断。我看到电调记录里面有PWM的数据。

这个日志似乎没有记录到炸机之后。如果正常保持记录的话BEC电压低这种情况应该能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Forza 700 好买吗?我这里DFA配件统一涨价了

德国Froza的配件价格普遍涨了40%,我都在考虑是否再去收一台二手空机来做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耗电量变成6mah,感觉现实电调重启了似的。没有kosmik。我的是jive pro,记得它是断电后电量清零的。
看 ...

到家检查的时候Kosmik没有小的记录文件。最近的记录文件就是上传的这个,而且没有炸鸡瞬间的也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BEC是7.4V就想说,太低了。调到8V!K电调的确容易保护,但不是断电,是保持50%动力。

您的意思是7.4V太低了导致了电流过大?
主要是252本来是低压舵机,德国Futaba给的推荐是用高压的话,7.4V是上限,我怕再高了出问题。
结果还是限流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瞎猜的,空中本来备用电没接上,空中动作的振动导致突然接上了,bec开始给备用电充电。。。bec电流不够导 ...

我开始也想这个来着,但是看电流数据,在后面有一段突然很低。如果是要给电容充电,要突然很高才对吧?还是说有个相当高的瞬间没有体现出来,然后bec输出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家检查的时候Kosmik没有小的记录文件。最近的记录文件就是上传的这个,而且没有炸鸡瞬间的也比较奇怪。 ...

T18sz可以设定回传日志功能。遥控器里面插一张SD卡(32MB~2GB的老卡)。然后再设定一个记录开关就好。读数据的时候是要去下载一个telemetry log convert,把日志转换成CSV格式,可以用excel打开和加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瞎猜的,空中本来备用电没接上,空中动作的振动导致突然接上了,bec开始给备用电充电。。。bec电流不够导 ...

您说的这个可能性还真有,50F的电容突然连接上,应该会突然增加BEC的能耗,导致BEC电压过低。
要么接受重启了,要么Kosmik重启或者是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池容量计算如果是电调积分的,那么应该排查所有能使电调重新计算的条件。

另外分析是否是失控,可 ...

你的电池容量计算如果是电调积分的,那么应该排查所有能使电调重新计算的条件。电池容量就是电调积分算的,使电调重新计算的条件可能是:
1.电调在炸鸡之前重启,导致限流?
2.电调在炸鸡之后因为剧烈震动导致的重启?
3. 接收机重启?

另外分析是否是失控,可以通过查看电调的输入信号记录判断。我看到电调记录里面有PWM的数据。

电调的PMW输入信号一直到炸鸡之前都是正常的。

这个日志似乎没有记录到炸机之后。如果正常保持记录的话BEC电压低这种情况应该能看得到。

奇怪的点就在这里,从限流开始的记录,Kosmik就都没有了。
NEO就有,Kosmik的嫌疑开始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8sz可以设定回传日志功能。遥控器里面插一张SD卡(32MB~2GB的老卡)。然后再设定一个记录开关就好。读 ...

您说的这个T18sz的回传日志功能我设置了,但是因为我的SD 卡是小卡,需要用转换器,用了以后T18sz有时候开机启动不了,这次炸鸡的时候刚好把卡拔出来,没有插卡。
不然信息应该会更多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德国Froza的配件价格普遍涨了40%,我都在考虑是否再去收一台二手空机来做配件了。

哦哦,这样啊,DFA还有供应吗?美国这里也是涨,空机1200了

网友E:
如果接收机重启而电调工作正常,那么电调应该是要一直保持记录才对,这样就会看得到BEC异常的记录。

如果是BEC导致电调重启,这种情况应该可以通过实验复现。模拟大负载状态,看看是否能造成电调失去动力并停止记录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想这个来着,但是看电流数据,在后面有一段突然很低。如果是要给电容充电,要突然很高才对吧?还 ...

后面一段电池电流比较低的地方是我翻过来在自旋停,所以看到电流相对比较低和平稳,电压也有恢复。
BEC的电流和电压和前面相比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有出现特别的大电流。
从Kosmik的记录数据来看,都没有炸鸡瞬间,也非常不合理。

重新仔细看了一下记录数据,发现NEO和Kosmik的数据有点对不上。

Kosmik 记录了大概不到12分钟的数据,NEO记录的数据是10分55秒开始出现副翼传感器信号超出范围的。

不知道是否他们两个的时钟有问题?我知道Kosmik内部是没有real time的时钟的,NEO应该也没有。。。
难道是Kosmik的记录数据出错,多“模拟了一分多钟”的数据?
现在越来越觉得Komisk的嫌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样啊,DFA还有供应吗?美国这里也是涨,空机1200了

基本的配件供应还是有的,我大概算了一下,要修Forza需要的JR配件估计180欧,都还有货。德国Forza 700的空机涨到了1499欧,鬼才去买。
带3个8925和一个SPG01的套装1769欧,感觉应该是都想推套装,但是记得比停产前套装也贵多了,那会好像套装1199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的配件供应还是有的,我大概算了一下,要修Forza需要的JR配件估计180欧,都还有货。德国Forza 700的 ...

NX8295吗?老款的DFA好像不保修了,我这里没套机,之前JR american 才399......仙女配件也是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接收机重启而电调工作正常,那么电调应该是要一直保持记录才对,这样就会看得到BEC异常的记录。

如 ...

您提示的很有道理,接收机重启的话,电调应该继续记录,而且估计来不及翻回来。Kosmik设置的fail safe也是丢了接收机信号会保持2000ms的油门(转速)

刚才把旋翼头拆了光保留舵机尝试复现BEC电压低的情况,一面在NEO上观察BEC的电压变化,另外读取Kosmik的Log日志做对比。

1. 首先没有连接后备电容,发现NEO上显示的BEC电压,在比较大负载和速度(用手压住舵机并超快速打舵),电压会掉到5.x V,但是Kosmik上显示最低BEC电压也有7.2V。看来0.5平方的两条BEC线造成的压降在大负载下还是比较大的。

2. 连接了后备电容(大概4分30秒开始),可以看到BEC在给后备电容充电,电流大概1A左右的样子。

目前斜盘仔细查看了以后,应该是彻底扫了一颗252,另外一颗252的齿轮有损伤,276彻底扫了。
下一步准备把舵机什么的修好了再来复现一次,或者是下周等配件到了换上一套253来试试看。。。

另外Dalei兄弟提到的把BEC输出电压改成8V很有道理,BEC线上的压降还是比较大,输出电压高的话,即使在大负载情况下,到接收机端应该也会高一些。
等可以复现出问题以后,准备调整BEC电压到8V,同时加上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8295吗?老款的DFA好像不保修了,我这里没套机,之前JR american 才399......仙女配件也是难买

是NX8925.套机好像基本都是本地经销商自己配的,德国还有搭配Jive Pro 120HV的套机。
你说的399是Forza的价格还是舵机一套的价格?
仙女我的已经快5年没有飞过了,之前屯了一批配件,现在其实可以买天璇星RVE的配件,基本上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NX8925.套机好像基本都是本地经销商自己配的,德国还有搭配Jive Pro 120HV的套机。
你说的399是Forza ...

就是之前JR American 倒闭,特价销售,很多人买到了,我仙女想升级银头,暂时还搞不起来呢,美国DFA 太坑了,订日本那边配件很麻烦,态度也不好

网友:
熄火用大桨着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NX8925.套机好像基本都是本地经销商自己配的,德国还有搭配Jive Pro 120HV的套机。
你说的399是Forza ...

BEC电压越高带载能力越差,BEC电压设置低点反而能提供的电流大,信号线失去一根也是重要原因,做动作的时候一根信号线提供的电流不够导致电压变低,陀螺和接收机都重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C电压越高带载能力越差,BEC电压设置低点反而能提供的电流大,信号线失去一根也是重要原因,做动作的时 ...

Kosmik的BEC线都没有失去,松脱了的是另外的备用电容到NEO的线。
您提到的点有道理,BEC的总输出功率在一定电压范围内应该是有上限的,电压越高,电流会越小一点。
从数据以及Kosmik的失控保护来看,Futaba的接收机应该没有掉电。
下一步准备先在地面上看看能否复现Kosmik重启的情况。

网友G:
首先our of range不是失控只是不sync, 大动态飞行都会有的不奇怪。r2 buffer楼主这个版本我记得会导致jive偶尔上电不自检,也就是说上电瞬间会短路?具体原理啥的不太清楚,但天上虚接导致kosmik当掉的可能性应该有,地面可以复现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our of range不是失控只是不sync, 大动态飞行都会有的不奇怪。r2 buffer楼主这个版本我记得会导致jive ...

多谢解惑,那就可以排除futaba接受失控的可能。
是否out of range也有可能是飞机已经炸在地上了导致的副翼和俯仰out of range?因为当时原地翻滚高度大概就3-4米,切熄火和炸鸡基本上同时发生,有可能切熄火还在炸鸡之后,因为尾伞齿也炸碎了。

这个R2 Buffer之前已经用过超过500起落(先用在X50e,后用在Forza700上),插过一般的JIVE,Kosmik 200 和Kosmik 200 Cool都没有出现自检不通过的情况。

但是您提到的在地上复现一次虚接R2 Buffer是否会导致Kosmik重启还是非常中肯.我可以中间加个开关多次反复开关来测试一下。

网友H:
德国JR配件也不好买了。。。。心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德国JR配件也不好买了。。。。心疼中

主要是非技术性炸鸡太讨厌了。
早就过了嘚瑟炸鸡的阶段,特别讨厌修机器,也没有时间精力来修,另外高精度的机器炸了就比较麻烦,哎。。。。
已经把能想到的最可靠的零部件装上去了,结果还是炸了......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
今天天修机器的时候发现R2 buffer的固定板有出现大的位移。本来固定板是卡在两片下侧板中间开的槽里面,结果发现只有一边卡在槽里,另外一边已经卡在侧板内部了,据推测可能是炸鸡的时候尾巴日地导致的位移。
因为R2 Buffer到接收机的线长度基本上刚刚好(大概余出1-2CM),所以很可能Kosmik空中重启不是由于R2 buffer接头松动,而是先炸鸡再导致的R2电容固定板移动把线给扯松了。
这下又可能把之前的很大一部分推测(R2电容插头松动导致Kosmik)给搅翻了。

不知道是否有飞友不接备用电容出现过Kosmik重启的情况?

网友I:
这种级别,单向轴承是不是不容易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级别,单向轴承是不是不容易损坏了

JR超级粗壮的单项,只要妆对了和上了油,基本不会坏。

网友:
好机好心疼哈哈哈

楼主:
最近在helifreak上看到,Kosmik在BEC 的FET温度在接近60度,不到60度的情况下会BEC重启导致Kosmik重启。
很有可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准备修好机器这周去悬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