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中破了700的金身,炸鸡原因寻找中

楼主(2020-05-04):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稍微有一点时间把直机再重新捡起来飞一下,趁着天气风和日丽,准备去练一下基本功,结果就破了700从来没有炸过的金身。脑子有点懵,本来把电包充满了,准备去爽飞一个下午的,结果刚热身结束就炸了,日。
第二个起落正在低空练习原地翻,准备结束的时候倒飞中突然没有动力了,努力想把飞机翻正,奈何高度不够了,飞机一柱擎天尾巴日在了地上,立马切了熄火。

第一反应是Kosmik限流了,但是低头看了一下控上的回传数据,电压正常,但是已经使用的容量变成了6mAh,而不是正常的3xxx mAh (T18sz设置了4000mAh报警)

配置如下:
  • Forza 700
  • F3C摇臂
  • S32数据转换模块(连接Kosmik和7008SB之间)
  • Kosmik 200 (BEC输出电压7.4V,设置电池放电4000mAh开始限流),Master和Slave的BEC线都接了,Master接接收机,Slave接到了NEO上,但是没有用屏蔽环。
  • Pryo 750-50 配11T
  • Vbar Neo Pro Rescue
  • Rail 716 大桨
  • EDGE 100 尾桨
  • Futaba BLS 252+ BLS 276
  • 7008SB接收
  • R2出品的50F的电容用于防止接收机掉电
  • SLS 5000 mAh 30C
  • 转速1680

初步检查,损失如下:
- EDGE尾桨
-尾管
-尾传动轴
-尾舵拉杆
-F3C摇臂
-正反牙桨夹摇臂球头扣
-尾对转齿
- BLS252扫齿2颗
-BLS 276扫齿
-尾轴

炸鸡初步情况分析:
1. 备用电容直接连接在NEO上,到家拆机发现插头已经松动到没有插在NEO里面了。

2. 经过分析Kosmik的日志,没有发现奇怪的现象,BEC的电压和电流也正常,电池电压和电流也正常。(放电容量正好4000mAh)

3. 经过分析NEO的日志,发现在炸鸡前面出现过副翼和升降的信号有超出范围的情况。

推测可能的原因:
A. 飞的太high了,导致了Kosmik 内部达到了4000mAh的放电容量限制引起了限流,炸鸡的时候导致了副翼和升降信号超过有效范围,同时因为震动把备用大电容的线扯松了,或者是一瞬间电流太大,导致了接收机重启(所以才会显示已使用容量6mAh)
B.  首先备用电容的插头松了,导致低空翻滚中Cyclic Ring加上大螺距导致了BEC电压过低造成接收机重启(副翼和升降信号超过范围),所以Fail safe启动,导致Kosmik失去动力.

请问是否有出现过同样情况的同好?帮忙分析一下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没有找到原因之前有点不敢再继续飞了。

祝各位爽飞爽炸

网友:
看着挺复杂,一直不敢玩电直,帮顶

网友A:
k记录电量和futaba收到的有差异,这个是个问题。如果说设定了限流,也只是限制动力输出。而且您之前也飞到过限流启动吧?

楼主:
电脑抽风了,发了两个帖子。 请版主把这个帖子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记录电量和futaba收到的有差异,这个是个问题。如果说设定了限流,也只是限制动力输出。而且您之前也飞到 ...

多谢。您说到重点了,之前有限流的情况下,Kosmik和Futaba的数据是对得上号的。这次对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