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钢比雕铝还好看,显然有地方错了

楼主(2020-05-04):
参数差不多,下切0.1,行距大点小点,f300。能想到的刀不锋利了。

这个软件算出来的数,比感觉小了好几倍。找了几个想对比,都跑不起来。

网友:
加工铝不加切削液容易粘刀,会导致起毛刺。

网友:
铝刀具不行,要锋利,转速高。

网友A:
纯铝的话,正常。加大转速,用2T或3T铝用铣刀效果会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铝的话,正常。加大转速,用2T或3T铝用铣刀效果会好不少。

我使用中觉得单刃的做铝效果更好, 光洁度更高。

楼主:
直流电机转速4000转,再上声音就大了,切削液得要大盘子接水,难弄,只能干切。

网友:
干切用3刃刀,F跑快点就不粘了,跑慢了反而积热严重

楼主:
刀小,机器刚性差,有时候会突然变形吃刀深很多,跑快了断刀。看来要先解决刚性的问题

网友B:
能铣钢的机器一定很牛,想看看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铣钢的机器一定很牛,想看看机子。。。

离牛可太远了,顶多算个猪。
试验机性质,优先考虑是轻量,无外加工。基本上也就做了转接板

3代转接板,第一块是手工做的,后两个是用单滑块的20轨z轴两次进化的。最后的转接板做好接z轴模组。

机器简单,一个xy模组加一个z模组。各种悬臂结构,很不科学刚性很弱,简单直接。姑且叫半龙门结构。。。

xy模组转z模组, 水平只用了2颗m4螺丝,弯板用了1颗m10,还没加固定,z轴用了3颗m4螺丝。各种压块都没上。

主轴,两颗国产角接触7902,跑5000转声音不大,电机声音也不大,不过整机是放在铁皮上,嗡嗡嗡的共振。
底板9公斤,xy滑台9公斤,z轴模组也是铝的,总共加起来应该不到30公斤。基本上满足了雕钢的设计目标,好多地方还有增强潜力,6mm铣刀干钢到顶了。还计划做钻攻附件的,不过已经幻想做下一台,困扰的还是重量和刚性的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牛可太远了,顶多算个猪。
试验机性质,优先考虑是轻量,无外加工。基本上也就做了转接板

小机器能干钢还是不简单,这需要很多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