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三角翼 亡命之徒

楼主(2020-05-04):
想自己做一个亡命之徒,挤塑板热切割以后刷玻璃钢,大伙儿有做过的吗,或者类似竞速的机子,速度要过200迈的

网友A:
200迈可不是200千米/小时!!!大约是321.8688千米/小时,这速度可不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迈可不是200千米/小时!!!大约是321.8688千米/小时,这速度可不好达到

我说的是汽车的转速表那种啊

网友B:
“迈”=mile=英里,200迈差不多320公里

网友C:
确定你的心脏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迈”=mile=英里,200迈差不多320公里

那我弄错了,应该是时速200km,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的心脏受得了?

还好啊     就是比较喜欢快的

网友D:
我也来抬下杠:
1、口头经常提及多少"迈",并不是公里/小时,而是mile,即多少英里/小时
2、就按楼主所标的参数,哪怕这套动力在全油门时能有24V电压(正常情况下全油门带负载的电压应该只有22V左右)
   这套动力的螺旋桨气流速度也只有175公里/小时,也就是说理论极限速度只有175km/h (考虑带负载电池的压降,还有飞行空气阻力,能飞到150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抬下杠:
1、口头经常提及多少"迈",并不是公里/小时,而是mile,即多少英里/小时
2、就按楼主所标 ...

感谢论坛大佬科普,但是这个速度才能到150吗
   以前玩z84   4s2206  75c.  感觉都过120了

网友E:
好像尾推的比前拉的要快一些,这个飞机你可以试试用双涵道,可能会更快一些。另外,好像用泡沫蒙玻璃钢不如用轻木+碳纤骨架,高速时不易变形。

网友:
挤塑板貌似加工不易啊,据说热切割会起层。

网友D:
桨气流速度经验公式=螺距×转速×0.001524
螺距就是9×6后面那个6(英寸)
转速一般取全油门时单片电压3.7算,6S电压KV800的全油门负载转速=3.7×6×800=17760(转/分),桨速=6×17760×001524=162km/h
如果电池牛逼全油门带负载电压下降不大,也可按单片4V算=4×6×800=19200(转/分),桨速=6×19200×001524=175km/h

要高桨速,就用大螺距桨,或高转速电机,(但同样功率下,静拉力会下降)
而飞机比较准确的速度(地速),目前看还是用GPS测试的比较准,视觉感觉出来的快,真是地速未必有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尾推的比前拉的要快一些,这个飞机你可以试试用双涵道,可能会更快一些。另外,好像用泡沫蒙玻璃钢不如 ...

你说的这个方案,太贵啦,还是玻璃钢吧。
挤塑板起层不要紧,只是大概形状,然后砂纸打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气流速度经验公式=螺距×转速×0.001524
螺距就是9×6后面那个6(英寸)
转速一般取全油门时单片电压3.7 ...

嗯,我收藏了。以后能用上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论坛大佬科普,但是这个速度才能到150吗
   以前玩z84   4s2206  75c.  感觉都过120了

小的物体速度感会强一些,要做到小轿车那么大,目测估计速度才会比较接近真实。

网友:
你好楼主,如果是要做三角翼,选择尾推比较合适,机型可以参考sab kr84,动力搭配可以加个群探讨交流:7171658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的物体速度感会强一些,要做到小轿车那么大,目测估计速度才会比较接近真实。

嗯,懂了,谢谢

网友G:
1.保证桨速比你预期的飞行速度快。2.尽量减少形阻,例如用够薄的翼型。3.找一种合适的测试方法,以便验证你的设计。

网友H:
有个全新没飞过挂咸鱼300元卖了很久没人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保证桨速比你预期的飞行速度快。2.尽量减少形阻,例如用够薄的翼型。3.找一种合适的测试方法,以便验证你 ...

嗯,我认识一个大佬级别的老爷子帮我设计图纸,他以前就是设计航模这方面的。   以后做出来了我在@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全新没飞过挂咸鱼300元卖了很久没人问。

叫啥呀,麻烦给一下关键词好吗

网友I:
我尝试过6s的三角翼,发现…我真的扛不住…冲刺起来根本反应不过来…首飞没忍住加了一把油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尝试过6s的三角翼,发现…我真的扛不住…冲刺起来根本反应不过来…首飞没忍住加了一把油门,然后就没有然 ...

额,那就飞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抬下杠:
1、口头经常提及多少"迈",并不是公里/小时,而是mile,即多少英里/小时
2、就按楼主所标 ...

杠的真专业啊

网友:
那么快,飞远了还能看到吗

网友:
最好上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 ...

啊,这个好丑。
但是,那个第一个留言就是我。剑指南山的爸爸就是我

网友J:
毒刺 T750    可以试试这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啊,这个好丑。
但是,那个第一个留言就是我。剑指南山的爸爸就是我

这个机子速度快,又是木机,不好降落,所以装好一直没有飞过,没有好的场地,降落不好就报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抬下杠:
1、口头经常提及多少"迈",并不是公里/小时,而是mile,即多少英里/小时
2、就按楼主所标 ...

俯冲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毒刺 T750    可以试试这款

不考虑这个了,我有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子速度快,又是木机,不好降落,所以装好一直没有飞过,没有好的场地,降落不好就报消了。

嗯,你看这个漂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看这个漂亮不

以前有过一个,炸鸡了。很好飞,可快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