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为什么油门控制不了电机

楼主(2020-05-04):
推油门之后电机就不受油门控制了,其他控制有反应。还有就是勾了 解锁不转动电机,但是解锁之后还是会转。
大力F722
45A四合一电调

网友A:
解锁,油门怠速没有设置好吧。
遥控中点和低点看着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油门怠速没有设置好吧。
遥控中点和低点看着也不对啊。

设置0都没用微调也调过了,没用,
解锁,推油,然后油门无论怎么动 都没反应了,其他都可以动
无论切什么模式,油门都没反应,只有锁定电机才停

网友:
系不系介样几的

网友:
betaflight里油门有没有反应?
解锁电机转应该是你开了airmode

楼主:
谢谢,我装桨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开了AIRMODE了?

网友:
开了airmode不上桨就会这样 上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