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牌电调 散热风扇问题

楼主(2020-05-04):
天气突然热了 电调开始烫手了
网上无意中搜到一副图,老款的jive 的跳线口可以接风扇!?
请教一下有大佬试过么?

网友:
没试过。当时用的E700,说明书建议把电调挂在侧板上,所以一直用主桨的气流散热,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刚测了一下确实有5.6v的输出

网友:
买个小米手机冰凉背夹,绝对好用,我试过,特别凉!

网友:
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话bec最好用外置bec或者2S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