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CGY760R(陀螺仪) 的使用心得

楼主(2020-05-04):
自己录制成了视频的形式

基础菜单:

电机定速:
结论是在570上用默认参数,连好赢的精灵定速都干不过。不过定速精度还是很高的。而且设定转速很方便,可以十转十转的调节转速。

无线调参:
个人评价,这个功能使用要谨慎,有点鸡肋。不过要是身边有个细心而且懂这个陀螺仪的人的话,会非常方便。

使用的是内置接收机。关于失控的问题。我目前只有这一颗。舵机用的 西塔 DH-1 三颗 + TH-1 一颗 的配置(所有舵机默认限流3A)。现在50+的起落没有遇到失控。

网友:
多谢分享信息,
以后再飞仙女的时候可能还要来请教您关于设置的问题。

网友:
很棒~~感謝~~畢竟討論CGY760R的真得不多

网友A:
什么时候会升级在控上调参,追平n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会升级在控上调参,追平neo

据说32mz会更新相关软件,但是会不会也是像设定盒一样只能设定部分功能就不好说了。
目前觉得futaba大概率不会在别的控上更新这个功能。

网友:
手感怎么样?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就是尾巴的扭矩 我现在的情况是大螺距上下尾巴向右跑 钟摆的时候尾巴向右跑 可是尾部高级菜单里的扭矩混控我都打开了 甚至开的很大都没有明显改善 只动螺距尾巴有补偿 但是只动十字盘尾巴就没有补偿 这就让我飞的很憋屈

网友(2021-01-25):
cgy760带双面胶要求把设定卡固定在发射机上方便设置.如果这样发动机增加个外挂物件也并不方便

网友:
这产品能用在油机上吗?

网友C(2021-04-07):
请教楼住cgy760的尾巴感度设置在哪个菜单?

网友D(2021-08-20):
提问一个问题,翻滚速率已经调到了500度每秒,但飞机翻滚时还是很慢,慢悠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就是尾巴的扭矩 我现在的情况是大螺距上下尾巴向右跑 钟摆的时候尾巴向右跑 可是尾 ...

我自己的体验是那些作用都么有换个更好的尾舵机,把尾桨换大一号来的直接。当然加预混控也没问题。只是我那时候遇到的问题换大一号的尾桨就全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住cgy760的尾巴感度设置在哪个菜单?

尾巴的感度调整在控上,需要一个通道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问一个问题,翻滚速率已经调到了500度每秒,但飞机翻滚时还是很慢,慢悠悠的,

飞下来不要断电,立刻插上设定卡可以读取飞行中最大的实际翻滚速率。如果没有达到期望的数值,可以试试提高旋翼转速,或者提高循环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下来不要断电,立刻插上设定卡可以读取飞行中最大的实际翻滚速率。如果没有达到期望的数值,可以试试提 ...

捣鼓一晚上Futaba CGY760R的设定才发现这个问题,以往都是在neo上直接图形化设定到不干涉就好了,也没多在意,反而从CGY760R上发现这个细节处,因为NEO的倾斜盘最大行程量和循环螺距两个参数是独立的,在CGY760R上这两个参数是联系的,倾斜盘最大行程缩小,循环螺距同样的数值下因为倾斜盘最大行程缩小而变小,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亚拓760的机身结构需要调到推荐的数值就会干涉憋舵,所以翻滚速率才会慢悠悠的,现在只能调到循环螺距9°,倾斜盘比例调到87%,翻滚速率是正常了,憋舵这个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网友(2021-09-22):
760上面的rpm通道怎么用?电调的rpm输出线接上去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