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定龙门钢板结构mini小铣

楼主(2020-05-04):
多年以前,就一直想做一台家用mini小铣,但是条件有限(时间及金钱),一直未能执行。
很多前辈早5年就实现,让我跟上大家的步伐。
今年,把它实现了吧。
各位前辈,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麻烦多多指导。
年初的时候,一直在犹豫是 立柱还是龙门,经过参考各位前辈的经验及结合自身条件,最后决定 定龙门钢板焊接结构。
3月份的时候,最初始的想法,大致摆了一下。

4月份,通过借助有限元的帮助,确定结构。
铣掉一些没用的料,减重。

通过远程质量方式加入载荷及模拟15kg切削力。

变形太大,想当然的在背部加个加强筋。

没效果,发现加在顶部比较有效果。

结构基本定型如此。

继续细化,导轨靠山及滑块压板。同时取消电主轴,打算伺服+无动力 连轴器直连。

继续细化,考虑风琴罩及油路,传感器零位及限位。

一些钣金及拖链。

这段时间,思考琢磨装配的方面比较多,决定给X轴增加一个底板,为了方便后期总装调整(垂直度与平行度)。

发现这个底板几乎是背打成了筛子。顾而要更改X轴底板的工艺。
通过整体焊接后整体加工,可以取消掉多个孔。

定型了。
目前图纸已经发给供应商报价中,为了不出乱子,把标准件都买了。
上银 HIWIN HGH20CA 三个轴的直线滑轨及滑块

一直400长,1605 研磨C5 德国I+F

剩下国产的,先来试一下(路途中)。

不行,后续在更换。
同时把电气控制部分,大致搞了一下。

目前是电脑主机箱,暂时先放,深度太浅175mm,后续更换。

陆续购买了300x200x50的大理石平台。
(这个还个小插曲,卖家卖00级的给我,我拿到厂里三次元检测,精度只有1级。
实在太重,运费收了50元,和卖家商量,退了一些经费按1级收费。)
上工的宽座直角尺
350级150 表座以及0.01的表
123英寸 量块 两个
其它的工具好像都有了,后续如果发现需要的如果是常用再买,不常用就借。
等全部标准件手后,需要量一些尺寸,确定最终机加图纸用于生产。
折腾继续。。。

  • 关闭

网友A:
个人使用不用考虑油路的问题,你去看看上银滑轨的说明书,就算你天天用2年都不用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使用不用考虑油路的问题,你去看看上银滑轨的说明书,就算你天天用2年都不用加油。

感谢指点,选型的时候,没有选带润滑块的。
我的油路也是简单搞一下,没有打油泵的。
就是简单的把每个轴的四个滑块级丝杠螺母,连接到一个分配块上,留出一个打油嘴。
今后会手动的给每个轴手工打油。
你说的也是,家用使用频率也不高,不过已经设计进去了,就保留了。

网友B:
重量行程?等下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行程?等下集

重量120kg++
形程
X200
Y300
Z180
加上传感器以及一些机械限位后,行程有小许减少。
大概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选型的时候,没有选带润滑块的。
我的油路也是简单搞一下,没有打油泵的。
就是简单的把每个 ...

其实你设计时注意避空, 或者买个长嘴软管黄油枪, 滑块的润滑就搞定了, 我基本都是每半年打几下导轨油。
设计的时候多用点心,尽量少点零件,把省下来的钱 投入到机加工上去,用更好的设备加工
加工机架就相当于打地基,地基不好了,任你上面是NSK 还是上银 都白搭

网友D:
丝杆为什么不全部用研磨C5级的呢?节约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设计时注意避空, 或者买个长嘴软管黄油枪, 滑块的润滑就搞定了, 我基本都是每半年打几下导轨油 ...

机加零件到现在都还没做,很多原因就是你说的这个,需要细而再细。
尽量去避免一些过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为什么不全部用研磨C5级的呢?节约成本吗?

实在太贵了,一只400总长,螺纹330长度,全新的话价格3000多。
先弄一只来对比一下,后续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太贵了,一只400总长,螺纹330长度,价格3000多。
先弄一只来对比一下,后续再说吧。

晕,大兄弟,完全没有必要啊。 C7 C5 只代表长度的公差啊,但是价格那是蹭蹭的窜。 有这3K,你都能开模单件铸造个机身出来了。
而且即使你有C5的, 也不代表它能物尽其用啊
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你用步进电机, 那么C5 和C7 就一个德行了。
如果你用国产的梅花联轴器,并且丝杠和电机的轴有0.3的不同心。 那也就白费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大兄弟,完全没有必要啊。 C7 C5 只代表长度的公差啊,但是价格那是蹭蹭的窜。 有这3K,你都能开模单 ...

放心,这个C5是二手货,拆机件非全新。
其实C7就够我玩的了,我形程也就300.
这种长度精度在大行程上才有所体现。
没有步进,手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几套伺服,就准备用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晕,大兄弟,完全没有必要啊。 C7 C5 只代表长度的公差啊,但是价格那是蹭蹭的窜。 有这3K,你都能开模单 ...

已经上了一根C5了,说明对精度是有一定要求。这只是我对楼主意图的理解而已。

网友E:
新人,新机,新气象。赞一个!

网友:
高级货!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了一根C5了,说明对精度是有一定要求。这只是我对楼主意图的理解而已。

你应该也是行内人士。
干机械的都会有些洁癖或者说是嗜好。
但是有时候我理解,坛友会担心,我们眼高手低,怕好东西浪费了。
我理解,我也只想做做,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念想,毕竟干机械十来年了,学的东西也杂,所以眼高了一些,但是,还是想一点点踏实的走走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新机,新气象。赞一个!

感谢前辈鼓励。
其实也不算新人了,多年前一直来论坛的,也发过一些回复帖子,但是后来没有能继续,就搁浅了。
今年想把它实现了,我大概能预计装配的时候,那个“乐趣” ,应该够我折腾,好好喝一壶的。

一直梦想有这样的机会。
前背的主轴把定子直接干在无动力主轴上,那么一波操作,我羡慕的。
后续遇到问题,恳请多多指导。
:)

楼主:
不高级,就想做做很多年了,一直没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使用不用考虑油路的问题,你去看看上银滑轨的说明书,就算你天天用2年都不用加油。

有个情况你少打点油都费了丝杆和导轨的。
那就是有水+切削液,用压缩空气清洁的时候很容易把水吹到导轨那去的。
不及时处理导轨就生锈费了。

网友:
1.龙门没必要镂空。2.考虑一下切削液怎么收集。

网友F:
焊接容易变形吧,并且成本也不低。前段时间我也组了个雕刻机,用了段时间了精度还可以。
买个成品的铸铁机架精度刚性都不错,价格也不贵。
国产的c7丝杠 ,据说回差很大,定位精度可能差一点,长度上的误差倒足够用。我用的c5,单方向定位1丝内,两个方向2丝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也是行内人士。
干机械的都会有些洁癖或者说是嗜好。
但是有时候我理解,坛友会担心,我们眼高手 ...

其实我也想做个桌面小5轴玩玩,可惜一个是结构以及成本的考虑,还有就是之间上也不是很充裕。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成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焊接容易变形吧,并且成本也不低。前段时间我也组了个雕刻机,用了段时间了精度还可以。
买个成品的铸铁机 ...

机器不错啊,铸铁机架多少钱,是定制的吗,C5丝杠是那个牌子的,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接容易变形吧,并且成本也不低。前段时间我也组了个雕刻机,用了段时间了精度还可以。
买个成品的铸铁机 ...

看来度总生意不错,铸铁确实是优,C5 后续玩起来再说吧,我已经有比较了,你没发现我的配置很奇怪吗?一个C5,两个C7,一个双螺母,两个单螺母,就是想自己先试一下。后续玩起来了再慢慢折腾。你的机器漂亮,度总那拿回来有没有打表垫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啊,铸铁机架多少钱,是定制的吗,C5丝杠是那个牌子的,什么价位?

前辈可以到某宝搜索,爱尚机甲架,应该能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啊,铸铁机架多少钱,是定制的吗,C5丝杠是那个牌子的,什么价位?

铸铁机架是淘宝买的成品,搜爱尚cnc,机架加电机座加运费3780。
丝杠是tbi,是找staf导轨的代理商和导轨一块买的,丝杠应该是是国产tbi规格,500-600一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度总生意不错,铸铁确实是优,C5 后续玩起来再说吧,我已经有比较了,你没发现我的配置很奇怪吗?一 ...

没垫铜皮 装好之后x轴和工作台平行度打表1丝内/200mm。xy垂直,z相对工作台的x向垂直也能调到1丝内/100mm。主轴的垂直调整垫铜皮了,因为用的65的主轴80的座,中间加了转接环,转接环精度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可以到某宝搜索,爱尚机甲架,应该能出来

言重了,这里只有学习和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铸铁机架是淘宝买的成品,搜爱尚cnc,机架加电机座加运费3780。
丝杠是tbi,是找staf导轨的代理商和导轨 ...

谢谢解答,刚刚看了一下,我要的结构看来只有定制了。

网友G:
请教一下,分析切削力的软件叫什么名字,都有哪些软件有这个功能,刚刚入门学了sw2018,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分析切削力的软件叫什么名字,都有哪些软件有这个功能,刚刚入门学了sw2018,有这个功能吗

搜索:NOVEX

网友H:
想了解下龙门和立柱雕刻机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分析切削力的软件叫什么名字,都有哪些软件有这个功能,刚刚入门学了sw2018,有这个功能吗

你装的那个软件有个叫simulation的,可以做有限元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垫铜皮 装好之后x轴和工作台平行度打表1丝内/200mm。xy垂直,z相对工作台的x向垂直也能调到1丝内/100mm ...

好东西,我合计合计,搞不好直接走你的路线,就是我丝杆导轨都买了,型号到时匹配,就是尺寸差一些,容我想想一段时间,也许会走你那条路。按你的消息,爱尚可以哟,估计精铣完还磨了,要么精度应该没这么好,感谢你的指导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了解下龙门和立柱雕刻机的优点和缺点

我也是菜鸟一个,我理解是这样,家用,小鸡,建议还是定龙门,空间小,防层以及后续的罩子感觉好做一些。但是龙门Y轴需要过龙门梁底部,今后想上五轴摇篮,需要设计的比较紧凑些,这点有点局限。如果空间充裕,大机器,还是立柱吧。X轴可以做大,Z轴也是,今后上五轴比如摇篮,也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菜鸟一个,我理解是这样,家用,小鸡,建议还是定龙门,空间小,防层以及后续的罩子感觉好做一些。 ...

感谢,也在看雕刻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我合计合计,搞不好直接走你的路线,就是我丝杆导轨都买了,型号到时匹配,就是尺寸差一些,容我 ...

太客气了,可说不上是帮助指导,只是正好我也搞了一台,说一下自己的情况的看法。

网友I:
请问 你是用什么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 你是用什么控制系统?

目前是玩具级别的Mach3 6六轴版
某宝搜索蓝科,200元的那款!

楼主:
买的东西也到手了,BKBF12 标注需要角接触,拿到的确实也是角接触。
锁紧内圈后,不知道为什么任然有间隙。
正好需要量尺寸,顺表拆了,更换NTN 的7001角接触。

国产与NTN 特写

购买的支座,底部竟然也喷漆了,无奈,自己磨掉吧。
先上粗沙,3000目的油石。

再上 砂纸在大理石平台上继续。

最后,抹点油,封存。
大概预装一下。

联轴器,测量锁紧螺栓的位置。需要对伺服电机固定座开孔锁紧用。

同时也要更新,BKBF12 固定螺纹孔在板子上的位置,继续更新2D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用的比较便宜的普通厚度的隔音棉,加工的时候在旁边干别的不至于很吵。

精品!
必须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玩具级别的Mach3 6六轴版
某宝搜索蓝科,200元的那款!

谢谢 噢

楼主:
不客气,相互学习 :)

网友J:
老板看你图上,主轴电机打算用同步伺服直连?  转速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板看你图上,主轴电机打算用同步伺服直连?  转速太低了吧?

是的,伺服通过连轴器直接连上无动力小主轴,转速是不高。

网友K:
大神作品,赞一下,期待后续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伺服通过连轴器直接连上无动力小主轴,转速是不高。

找个能上8000转的电机会好用很多的。

网友M:
不错,这个小东西很棒

网友:
都是让我仰视的存在。。老早也想弄一台,可惜现在 Mach3都还不会用,感谢楼主分享,期待你的大作。。最好麻烦弄个价格表,可以我小白参考参考!!

网友:
宁肯拧螺丝也绝不要焊接!否则变形有你头疼的。

网友:
   大工程,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的,我的就是个螺丝机,全部国产丝杆导轨

网友:
这个要求什么材料?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A:
个人使用不用考虑油路的问题,你去看看上银滑轨的说明书,就算你天天用2年都不用加油。

相对洁净环境下,装机的时候一次加上润滑脂,可以用好久,加润滑油管的都是用的稀油吧,

网友:
板子没必要镂空, 除了增加加工成本和降低刚性,没什么好处,减的那点重量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接容易变形吧,并且成本也不低。前段时间我也组了个雕刻机,用了段时间了精度还可以。
买个成品的铸铁机 ...

请问下,你这个机,带防护罩,外形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作品,赞一下,期待后续

等零件等了好久,不过已经到位,后续陆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找个能上8000转的电机会好用很多的。

是个方向,我先用无动力主轴看一下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这个小东西很棒

但是好重,整体装好,200+斤,那天我单个零件搬回家,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