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型化船模蒸汽机运转成功

楼主(2020-05-05):
视频:
https://b23.tv/R7SPWf

网友:
整体结构原理没有问题!细节部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细化。赞一个。

楼主:
纯手工制作的

网友A:
请教一下,铝支架和铜板是用什么焊接的呀。看起来更牢固的感觉

楼主:
用那种打火机气体焊枪加专用的焊丝焊接的,焊接简单,很牢固。淘宝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铝支架和铜板是用什么焊接的呀。看起来更牢固的感觉

不锈钢、铁、铜、铝都可以焊,很好用的,焊丝自带药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铁、铜、铝都可以焊,很好用的,焊丝自带药芯。

非常感谢

网友:
超赞!祝贺成功!

楼主:
机器做紧凑些,尺寸还可以缩x3分之一

网友B:
用气泵代替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气泵代替锅炉?

用气泵和压缩气瓶代替锅炉也是可以的

网友C:
两个唧筒两个飞轮,是膨胀式吗?有没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唧筒两个飞轮,是膨胀式吗?有没有原理图?

是膨胀式的,类似二冲程发动机,只画了几张原理草图,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唧筒两个飞轮,是膨胀式吗?有没有原理图?

活塞向下行程是膨胀做功,向上行程是排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活塞向下行程是膨胀做功,向上行程是排气。

从图纸只能看到一些尺寸的数据,至于哪里进气哪里出气真看不懂,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只能看到一些尺寸的数据,至于哪里进气哪里出气真看不懂,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赖。

第一张是原理图,怎么进气和出气都有了,要费点功夫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只能看到一些尺寸的数据,至于哪里进气哪里出气真看不懂,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赖。

上面两个90相通的是排气孔,下面直通的是进气孔,与进气孔相对的气缸上也打有一个孔,通过气缸上这个孔分别按时间顺序进气和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只能看到一些尺寸的数据,至于哪里进气哪里出气真看不懂,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赖。

左上和左下是活塞在上止点和下止点,右上和右下是换气阀在上止点和下止点,图中所示是进气孔、排气孔与气缸上的孔的相对位置,分别完成进气、排气的过程。看懂了就能明白机器的原理了,其实也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只能看到一些尺寸的数据,至于哪里进气哪里出气真看不懂,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赖。

图中机器是顺时针转的,也就是从前面看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只能看到一些尺寸的数据,至于哪里进气哪里出气真看不懂,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赖。

原理图是从机器前面看的,飞轮顺时针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气泵和压缩气瓶代替锅炉也是可以的

用气泵或者气瓶的话还要加一个恒压阀,不然气压不稳定而且瓶体还不能太小,小了续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泵或者气瓶的话还要加一个恒压阀,不然气压不稳定而且瓶体还不能太小,小了续航不行。

是啊,这样的气瓶不好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那种打火机气体焊枪加专用的焊丝焊接的,焊接简单,很牢固。淘宝上有卖。

楼主这个是哪家买的,我买了类似这样的完全焊不牢。

网友F:
除非做多缸立式,不然花60元买支风批,把气动马达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非做多缸立式,不然花60元买支风批,把气动马达拆下来。

气动马达原理结构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哪家买的,我买了类似这样的完全焊不牢。

焊接需要一点经验技巧的,多试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