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没有飞了,天热人少,赶紧出来动一动。

楼主(2020-05-05):
很久很久没有飞了,场地越来越少,天热人少,赶紧到小广场上飞一下。

网友A: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发电机功率多大的呀?一度电油耗怎么样?一度电可以冲几块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发电机功率多大的呀?一度电油耗怎么样?一度电可以冲几块电池呀?

发电机1200W,加满油3.5L,可以连续七小时左右。一般充一块电池10分钟以内。二三组电池就可以不停飞,飞到吐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发电机功率多大的呀?一度电油耗怎么样?一度电可以冲几块电池呀?

我用的308,单位时间内是充二块电池。

网友:
这样算下来比电包划算点

网友B:
关于发电机,如果你飞700的话,应该最少会同时充4块电池,20A充电,那就是20A*25V*4块=2000W。这是粗算,再算上损耗,至少2500W的发电机。如果想8块电池同时充,至少要6000W。如果是小飞机,就不要用发电机了,买个小电包,飞到吐。。。

网友:
10年前我特别想买一个发电机,回来退魔了,最近发现,植保电池做电包,相当不错,还便宜,前两天我刚100块买了一块16000,6S,略有一些不平衡,但是坐电包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发电机,如果你飞700的话,应该最少会同时充4块电池,20A充电,那就是20A*25V*4块=2000W。这是粗算,再 ...

同时充4块?不用这么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电机1200W,加满油3.5L,可以连续七小时左右。一般充一块电池10分钟以内。二三组电池就可以不停飞,飞 ...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发电机有皮卡运输差不多。如果你是用家用车运输发动机。车里全是汽油味。特别是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有皮卡运输差不多。如果你是用家用车运输发动机。车里全是汽油味。特别是夏天。

这么多年了,一直家用车,没闻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续飞700要同时充四块,但是不用20A充电,15A充电,三组电池就可以连续飞。

对,3组电池的话确实是可以连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