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看看铣床怎么样

楼主(2020-05-05):
车床有了,按耐不住开始物色铣床。
发现一台炮塔铣床,老板叫价一万,我还的6000元,大神帮忙看看多少钱入手合适。
上图

网友A:
好奇问一下,看你贴子之前的车床是放家里,这个放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一下,看你贴子之前的车床是放家里,这个放哪里呢

准备放到朋友的车间
兄弟帮忙看看什么价位合适

网友:
桥堡是好牌子,美国的。

楼主:
应该是美国的,铭牌上有USA字样。主要看上它是无极变速。

网友B:
这个铣床外观质量成色不错,功能正常情况下如果有场地当然可以,但是6K他卖给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铣床外观质量成色不错,功能正常情况下如果有场地当然可以,但是6K他卖给你吗?

我还价六千,卖家不同意,说9500。我拿不定主意,所以看看大家都啥价位买的炮塔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价六千,卖家不同意,说9500。我拿不定主意,所以看看大家都啥价位买的炮塔铣

四五年前别的论坛有专门的旧货贩子卖能用的旧桥堡6七千左右。好的也有卖8钱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五年前别的论坛有专门的旧货贩子卖能用的旧桥堡6七千左右。好的也有卖8钱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价六千,卖家不同意,说9500。我拿不定主意,所以看看大家都啥价位买的炮塔铣

七八千左右还可以。自重都有近两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八千左右还可以。自重都有近两吨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超过八千,不然后期修整.附件,又是一笔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超过八千,不然后期修整.附件,又是一笔钱

有点距离的话运输也得几百吧!

网友D:
炮贩曾经卖过一批这种桥堡铣床,记得价格是7千多,包含光栅尺,虎钳,X-轴自动走刀器。

网友:
这个是3号炮塔铣,只有900来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炮贩曾经卖过一批这种桥堡铣床,记得价格是7千多,包含光栅尺,虎钳,X-轴自动走刀器。

这台铣床XY轴都有自动走刀,也有电子尺。
你说这是3号铣床,它用什么型号的铣夾头,谢谢

网友E:
桥堡铣床。
我几年前在炮贩那里买了一台。 运费1000,机器好像是8000?还是9000?忘记了。
我的只有X轴带走刀。 你看的这台是原机就有XY走刀。不错的
无极变速。 床子如果没有毛病的话绝对是好东西。 原装配件不好买。
床子重量差一点一吨。
夹头是用的R8弹簧夹头。 拉杆如果是原装的话是美规英制。
这床子所有螺丝都是美规英制 ,包括内六角工具都是英制。
你照片没有拍到数显表。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桥堡铣床。
我几年前在炮贩那里买了一台。 运费1000,机器好像是8000?还是9000?忘记了。
我的只有X轴 ...

谢谢,受益匪浅!
这台铣床有几个小毛病,一是主轴回缩不进去,应该是卷簧坏了。二是主轴内锥孔有浮锈,三是手柄摇的时候经常空转,脱档的感觉。
上次没看见拉杆,明天再去看看。老板说,机器和走刀器都没事,电子尺也没事。
以后有问题还会请教,再次感谢

网友F:
这机有些是英制配件,例如缺个螺丝,可能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有些是英制配件,例如缺个螺丝,可能不太好买。

就是,配件不好买是个问题

网友G:
做什么模型要用这个大家伙

楼主:
好,就按你说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什么模型要用这个大家伙

已经沦为工具党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就按你说的来

实话说,这床如果磨损不重的话5000拿不下,公道价格7000左右正常,没看到数显表,若是海德汉的表+尺的话值8000-90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受益匪浅!
这台铣床有几个小毛病,一是主轴回缩不进去,应该是卷簧坏了。二是主轴内锥孔有浮锈, ...

毛病1:主轴缩不回去的问题。开车,高速档,转速调整到800转左右。用边上的主轴上下手柄控制主轴上下,从最高到最低,上下多次。如果滑动自如,就问题不大。不能自己回去,有可能是回位弹簧没有挂好或者损坏。 如果是坏了,看看TB上能不能配到国产的 。毛病2:只能是先除锈,再找个校验棒打表说话了。
毛病3:哪个手柄有脱档现象? 为啥说进口床子好呢?  我的只有X轴自动走刀,刚买回来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X轴左边的手轮老打滑,右边的好的,拆开检查后汗颜啊......人家是设计的当手轮上的手抓的转轴有扭力了,手轮就和丝杠咬合了。设计思路是防止自动走刀时候,左边手轮手抓的那个小杆别把啥东西绞进来或者打到什么东西。你的有Y轴走刀,估计Y轴手轮也是这么设计的。

对了。 我想麻烦您个事情,能不能帮我拍几张您这床子的电机铭牌照片。 越清楚越详细越好。 我的铭牌没了。我想自己做个恢复起来。能帮忙吗?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毛病1:主轴缩不回去的问题。开车,高速档,转速调整到800转左右。用边上的主轴上下手柄控制主轴上下,从 ...

明天拍不了,后天能拍,拍完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话说,这床如果磨损不重的话5000拿不下,公道价格7000左右正常,没看到数显表,若是海德汉的表+尺的话 ...

后天多拍几张照片,帮我把把关

网友:
高手都在,前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毛病1:主轴缩不回去的问题。开车,高速档,转速调整到800转左右。用边上的主轴上下手柄控制主轴上下,从 ...

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话说,这床如果磨损不重的话5000拿不下,公道价格7000左右正常,没看到数显表,若是海德汉的表+尺的话 ...

表来了

网友:
这表是海德汉,但是怎么是两轴的? 没有Z轴。还是得看磨损,如果磨损不大的,自己又喜欢的话,商量商量拿下吧。

网友E:
照片收到。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收到。 谢谢了!

应该感谢你,给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今天谈到7500,机器试了试没问题,但电子尺点不亮,最终也没入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感谢你,给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今天谈到7500,机器试了试没问题,但电子尺点不亮,最终也没入手。

那就是缘分没到。以后会有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缘分没到。以后会有更好的!

是的,期待下次能遇见一台称心如意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什么模型要用这个大家伙

有条件,有场地,行程几米的机器都不会嫌大

网友(2020-06-12):
引用 楼主:
应该感谢你,给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今天谈到7500,机器试了试没问题,但电子尺点不亮,最终也没入手。

尺子什么型号?

网友:
放楼上楼会不会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