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新人问:伟力x6遥控器原电池电压是9v,改为接3s锂电池会不会烧控?

楼主(2020-05-05):
新新新人问:伟力x6遥控器电池电压是9v,改为接3s锂电池11.1v高很多,会不会烧控?请各路大神指教,谢过!

网友A:
这种事当然是看说明书。

大家都用2s电池改的。

网友:
11.1不是满电状态,满电是12.6v

网友B:
3S不行,会烧控,电压太高了。除非在电源电路中串个降压模块。

网友:
用2S不好吗?焊个接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C:
X6完全可以改为1S供电的,CPU与高频头模块都是3.3V的工作电压,这样子与2S供电比较,续航加倍,不过要动一下电压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当然是看说明书。

大家都用2s电池改的。

感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不行,会烧控,电压太高了。除非在电源电路中串个降压模块。

感谢哈哈,还好没接,每次看到接上2S电池都没满格,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想接3S的

网友(2021-06-16):
引用 网友C:
X6完全可以改为1S供电的,CPU与高频头模块都是3.3V的工作电压,这样子与2S供电比较,续航加倍,不过要动一 ...

具体怎么弄?

网友:
要改2个地方
1.将原来的3.3V稳压器换为低压差的稳压IC
2.R22电压取样电阻要更改,具体数据时间太长了,也忘了,可以自己试一下。
改了后,电池电压降到3.6V还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