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mini DLG 手抛机改装

楼主(2020-05-05):
话不多说 先上图

总体图

机仓图

接收电

机腹

机头侧边

尾巴采用钢丝  让左右升降舵同步动作
本来想装扭簧,舵机用线拉就省重量  但飞机开孔  孔从机身从头穿到尾 开孔困难 开一半放弃了

开副翼

原装机头有两粒钢珠配重  原装手抛确定好重心后  再按照重心分配设备位置制作。。。完成后基本没有再配重,基本上还是还可以玩玩的。留空时间不算长,可以锻炼一下身体玩玩也不错  有机会去有坡度的地方试试山坡

此机为日后买 真正DLG练手。

网友:
能甩多高?

网友A:
这机飞山坡可以的,甩的话够呛。

网友B:
48cm左右的手抛机改DLG难度还是不小的,主要是在原尺寸下升阻比不太好控制,高度掉的偏快,很有挑战性。

网友C:
说实话这个和真DLG完全是两回事,epp材料发射的时候那个变形不是一般的大,用KT板都比它好,而且就算发射上去了,机翼后缘太厚升力小掉高快,可能你还完全体会不到无动力滑翔机的感觉就落地了,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买轻木的DLG先练吧

楼主:
测试过了  甩不怎么高  可能用橡皮筋弹射上去高度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飞山坡可以的,甩的话够呛。

飞山坡的话  可能要增重   因为大风抛飞  机轻 受风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cm左右的手抛机改DLG难度还是不小的,主要是在原尺寸下升阻比不太好控制,高度掉的偏快,很有挑战性。

高度掉的  的确有点快  基本上半分钟都没有就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这个和真DLG完全是两回事,epp材料发射的时候那个变形不是一般的大,用KT板都比它好,而且就算发射上 ...

是啊是啊  的确体会不到滑翔的快感   它就下来了

网友(2020-06-05):
这是啥接收啊,看着很小巧的亚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掉的  的确有点快  基本上半分钟都没有就下来

能半分钟,很不错了;我很早改过,没有风时,顶多15秒,最多相当于个“飞去来器”,有风时时间可能长点,但基本就回不到原处了。升阻比还是偏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