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realflight9 " quick edit " 里面的角度参数不能修改

楼主(2020-05-05):
有哪位用过rf9不?
感觉画质不错,但我试着修改舵面的角度值,发现修改不了(键盘可以删除里面的数字,但是无法输入或者修改)。各位知道是咋回事不?

网友:
遥控上调也可以吧

网友:
用过这模拟器的人是少之又少呀,我这普通人家的孩子也只能饱眼福了

网友A:
按下大写锁定试试,我的G7要按下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大写锁定试试,我的G7要按下去才行,,,,

卧槽,还真是这样,我也可以改了。。。十分感谢!

网友:
就是中文输入法的锅,切换成英文输入法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在steam上貌似不便宜

网友:
有什么特色,除了练3d固定翼的时候每天练,正常很少用模拟器。

网友C:
大哥这个模拟器和凤凰的有啥不一样不

网友:
不知为什么 steam上的rf9下架了

网友:
大小写,中英文,切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个模拟器和凤凰的有啥不一样不

这个比风凰强多了,像真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steam上貌似不便宜

不带遥控器,几百块钱,还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比风凰强多了,像真太多!

凤凰也可以调啊,就调整不到最好的手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也可以调啊,就调整不到最好的手感吗

风凰画质最高也就那样,反正我调出来,手感差很多。rf7 好很多,rf9更香

网友:
666,G9都用上了,G7.5表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这个Yak54就想到,刚入魔时天天玩模拟器玩的是G4  那时候练吊机也是这个 yak54,G系列的模拟器吊机比凤凰模拟器的好吊,但是凤凰模拟器更接近于现实。

网友E(2021-11-05):
徵求幾個RF9的序號來 有哪位能提供訊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徵求幾個RF9的序號來 有哪位能提供訊息呢

我买了个正版的

网友(2023-06-15):
请问大佬,quick edit 选项里rate gain,heading hold gain 是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