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砂带机之因材施教

楼主(2020-05-05):
(无正文)

楼主:
制作过程没有拍

楼主:
忘记开机拍了,改天补拍

网友A:
砂带为什么要做这么长距离的?长距离的有啥好处?

网友B:
楼主这个造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带为什么要做这么长距离的?长距离的有啥好处?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因材料定的尺寸,做出来了不好配砂带,用40*1500的砂带,没有什么好处,要说好处就是线速慢,砂带磨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造价是多少?

电机用缝纫机电机160,主动轮自己用以前喷绘机拆下来的橡胶滚轮锯了一节做的,从动轮是汽车压带轮,其他安一公斤3块钱费铁,总价大概2百多吧

网友:
贴图里的电机不一样,哪个是缝纫机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用缝纫机电机160,主动轮自己用以前喷绘机拆下来的橡胶滚轮锯了一节做的,从动轮是汽车压带轮,其他 ...

谢谢楼主了!

网友C:
做的挺好的,
但是看视频好像砂带不太服帖底板,
打磨有点跳,
我有个成品砂带机也是这样,
实际使用还没砂盘机打磨精密,
但是沙盘机换砂纸太麻烦了,
这种原因可能是底板材质要换,
换铜板或者啥的,
我看有的木工贴了一层碳星皮,
如何打磨才能贴服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挺好的,
但是看视频好像砂带不太服帖底板,
打磨有点跳,

我的不跳,底板还可以调节,当时一拿工件,一手拍摄,主要在于靠板,我觉得比砂盘好用,精度取决于后靠背和底靠板

网友(2023-09-27):
请问缝纫机的那个电位器是怎样改的?谢谢

网友:
看着不错,原本的电机线速度不够,换了缝纫机电机就没问题了,这机器砂带长,比915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