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手抛机改前拉遥控

楼主(2020-05-05):
手抛机参数:翼展59cm,重66g。

动力配置:1306/3100kv无刷,4045桨, 12a电调,2s/600mah/20c锂电。

设备配置:华科尔RX601接收机,银燕舵机9051/925各一只,1306电机,600mAH/ 2s/20c电池,好盈12A电调,4045桨。设备总重约72g。
    飞行重量:实测约130g。

网友A:
重量控制的不错。
PS:电调A数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控制的不错。
PS:电调A数稍大。

全部设备都内藏,电调散热条件差,将就手头的设备用吧。

网友:
我刚有这个想法 而且花了十块买了 就看见你了

网友B:
改得漂亮!
就是按经验,前拉固定桨降落时损耗可能偏大或生存率稍低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得漂亮!
就是按经验,前拉固定桨降落时损耗可能偏大或生存率稍低些。

不知这种电机有没对应的桨保护器或折叠桨,输出轴是M5的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这种电机有没对应的桨保护器或折叠桨,输出轴是M5的螺杆。

可购买或自制H型折叠桨夹

网友(2021-08-02):
这个机型用1306电机,速度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