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大疆FPV高清数字图传固定翼FPV的胡思乱想,请老手指导,谢谢了。

楼主(2020-05-05):
本人也算是老模友了,但FPV是小白。。。
最近看模友们固定翼编队穿云视频太诱人啦,按耐不住,准备动手固定翼穿云FPV,网上学习,整理如下,请老手指引,先感谢了。
因动手能力一般,时间有限,看网上介绍,计划直接用大疆高清数字图传,但不喜欢大疆遥控器,计划用自己的航模遥控器,问题来了,

有模友吐槽大疆FPV图传距离才2公里,那么大疆精灵、御系列那些高清图传系统都8公里了,御AIR2号称10公里啦,MINI那WIFI图传都2公里了,所以设想就用精灵或御的拆机图传设备装到固定翼上即可穿云啊,其实大疆摔机件或二手精灵都不比高清图传贵多少了,而且,全套OSD都有了。。。
如果直接买大疆FPV数字图传装到固定翼上,怎样解决OSD问题呢?
固定翼穿云是必须装飞控吧,那就真是无人机不是航模啦,飞控又怎样连接大疆FPV图传呢?
还得说明,动手能力一般,时间有限。
听老手建议。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树莓派图传

网友B:
目前树莓派图传还可以

网友C:
富斯最新的高频头frm302介绍可以控制50公里+的距离。

网友:
大疆fpv可以通过飞控(比如f4)输出osd显示在眼镜里,都要远航了,飞控没有考虑过?大疆航拍机的图传配件估计延时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换一个图传

网友D:
v可以通过飞控(比如f4)输出osd显示在眼镜里,延时可能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树莓派图传

多谢回复,看来得慢慢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关于图传距离的方案:大疆穿越fpv图传(pojie开1200mw)+枫叶天线(天空+地面端一套换),空中拉锯过5km问题 ...

多谢建议。
如此大疆FPV图传应是可用的,FUTABA遥控器本身距离就2公里左右了,如果简单尝试穿云或许直接上就行了吧,大疆图传地面接收端如果不买那眼镜,是否还得专用接收机接高亮屏幕?
看来飞控是必须的了,PIX4等等都行吧,得请专业人员帮设定了,每次飞行还得带上笔记本,相当于飞无人机啦。。。
其实如果装飞控,就可自稳定飞行,那图传更加可用大疆成品机的图传啦,其实延迟没那么大影响,起飞降落都手动,7-8公里足够啦,只拆下图传系统用,其可靠性还是比自己拼的高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树莓派图传还可以

多谢建议。我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斯最新的高频头frm302介绍可以控制50公里+的距离。

多谢推荐,哈哈,飞那么远就真是无人机啦。
那就用专业飞控加数传电台,感觉不是玩航模啦,加上咱这政策,压力忒大啦。。。

楼主:
就是看了大疆图传效果很好,安装相对简单,没时间搞大工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v可以通过飞控(比如f4)输出osd显示在眼镜里,延时可能会大

多谢指导,看来飞控是必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建议。
如此大疆FPV图传应是可用的,FUTABA遥控器本身距离就2公里左右了,如果简单尝试穿云或许直接 ...

FUTABA两公里有些困难 一公里左右

网友:
好像不行吧,精灵上的图传,离开主板飞控 就不工作 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大疆图传效果很好,安装相对简单,没时间搞大工程啦

远航不适合大疆,它适合穿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远航不适合大疆,它适合穿越机。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关于图传距离的方案:大疆穿越fpv图传(pojie开1200mw)+枫叶天线(天空+地面端一套换),空中拉锯过5km问题 ...

多谢回复。刚入门,不计划远航,但可能需要超视距,所以计划用个PIXHAWK,加大疆数字图传,地面用高亮屏,有大疆专用的数字图传接收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刚入门,不计划远航,但可能需要超视距,所以计划用个PIXHAWK,加大疆数字图传,地面用高亮屏 ...

没有

网友(2020-09-04):
把大疆的御拆了机臂当云台挂上面,改造御的电池引线出来和用外置的电芯,给两个一起供电,有云台,有高清,有地图有电量信息。御的遥控控制云台,

网友G(2023-10-08):
大疆的无人机可以拆除图传来单独使用?求楼上各位给个方法指导呗,我的精灵三拆了一次,找不到单独的图传可以拆下来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