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打印机翼内侧的加强筋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楼主(2020-05-05):
请教3D打印机翼内侧的加强筋是如何设计出来的,我看到成品设计好的机翼都有这个加强筋,不知如何设计出来的。
我用的是SW2016,试着设计,感觉好复杂,有没有简单一些的办法。

下面的是成品设计好的

网友:
如果是CATIA,我第一反应是采用曲面生成实体。

网友A:
在前后缘所在基准面上直接草图,两侧凸台拉伸至实体应该就可以

网友:
先做机翼的外表面壳体,在翼肋在俯视平面的投影,就是那种那些线线条,直线曲线都可以,注意和中轴线夹角大于45度,沿法方向拉伸后与机翼壳体相交,修剪掉壳体以外的部分

网友:
飞机建模本来就很复杂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B:
加强筋应该是填充支撑自动生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前后缘所在基准面上直接草图,两侧凸台拉伸至实体应该就可以

这个靠谱
我刚刚还在想着放样切除之类的 这个一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强筋应该是填充支撑自动生成的吧?

为了抗弯 加强筋需要侧重翼展方向 加强筋之间夹角为锐角软件自动生成的只能是蜂窝 或者直角方格

如果穿舵机线需要在加强筋掏孔 软件生成就不行了

网友:
catia可以厚凸台之后分割

网友:
都是画图高手

网友:
**,同问题纳闷好久了,盼高手作答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如果可以,我上传一个文件。
请使用SW2016的专家帮忙画一下。

在哪里可以上传文件???

再看看打印出来的样子。

网友:
1、建立机翼曲面
2、建立加强筋实体
3、用曲面剪切实体
此网站发不了图???

楼主:
谢谢,已经明白了。
Nice!
It's great and thanks  a lo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如果可以,我上传一个文件。
请使用SW2016的专家帮忙画一下。

这个图怎么这么熟悉

楼主:
画好了,等待打印
现在表面厚度设定是0.8mm ,当表面厚度是0.4mm时,切片模拟显示有些打印不全,表面会有未打印区域,大师们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怎么这么熟悉

一直在拜读你的文章,只有羡慕,还是没有学会怎么把0.4MM的表面打印出来,我的打印头是0.4mm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好了,等待打印
现在表面厚度设定是0.8mm ,当表面厚度是0.4mm时,切片模拟显示有些打印不全,表面会有未 ...

曲面厚度设0.45mm,挤出宽度在0.42mm,0.8mm打出来是不是双层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面厚度设0.45mm,挤出宽度在0.42mm,0.8mm打出来是不是双层壁厚

谢谢!找时间试试!0.8 后打出来是厚一些,从模拟打印的路线来看是打印双层的。

网友(2020-08-17):
用sw画出来机翼所需要的零件,然后装配成装配体,再然后把装配体保存为零件格式,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