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利勃海尔946 挖掘机+DJI 头追FPV+德国声组+联动冒烟

楼主(2020-05-05):
MT 利勃海尔946 挖掘机+DJI 头追FPV+德国声组+联动冒烟

  原配遥控,逼格不够,换了PL18,侧面DIY了两个比例摇杆,基本完美的工程控了!

遥控改装帖子在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769&extra=

1. 安装声组:

挖机的声组没什么好选的,就那么一款,德国SMB 挖掘机专用声组:
安装简单,2个通道混控出不同的音效:
柴油引擎启动关闭;
液压臂的伸缩声;
左右旋转声;
行走的履带声音;
鸣笛;

用了6组混控设置对应的通道动作声效;
(最后视频里有声效演示)

2.加装联动喷烟:
选用恒龙新出的金属发烟桶和气泵一套,100多的价格非常实惠,效果也不错,因为带个小气泵,只要给它单独配个小有刷电调分配个通道,然后就可以利用混控设置不同动作的联动喷烟效果,怠速时小烟量,动作时烟量变大;

3.DJI FPV 头追驾驶:
得益于DJI新出的竞速FPV眼镜,包含了小体积的数字图传和摄像系统,使得FPV驾驶时的画质得到保证,以前用过模拟穿越图传,但是画质和偶尔的水波纹非常影响娱乐感受;

另外买了头追系统,搭配简易2舵机云台实现俯仰和左右选装视角,进一步提高FPV驾驶乐趣;

最后就是上述DIY功能的一个简单演示视频:
Youku:

b站没广告,弹幕可以关掉
https://b23.tv/9mI6cC

网友A:
烟是烟油吗,还是空气加湿器?

网友B:
加的头追,使用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漂移,给个链接我看下头追参数

网友C:
楼主真是个大土豪。同时冒烟系统也给了我启发。想请教楼主冒烟蹦用什么电调?

网友:
头追系统代入感太强了!!!玩家的体验大大提高,太厉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是烟油吗,还是空气加湿器?

模型坦克火车用的拉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个大土豪。同时冒烟系统也给了我启发。想请教楼主冒烟蹦用什么电调?

冒烟泵就是个380小马达,电流最大1A不到,随便买个几A的有刷小电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的头追,使用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漂移,给个链接我看下头追参数

会漂移,时间久了按下复位回中按钮,型号视频里有,就这么一家卖

网友C:
楼主,关于冒烟器还想请教。那个加热装置你是怎么接线的?看你是买的不带电路板的那款吧?加热装置直接接的主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关于冒烟器还想请教。那个加热装置你是怎么接线的?看你是买的不带电路板的那款吧?加热装置直接接的 ...

买个那种第三通道控制小板,或者简单再电源线上串联一个小开关,这样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那种第三通道控制小板,或者简单再电源线上串联一个小开关,这样安全点;

好,谢谢指点

网友:
这挖机力气太小了  要改的地方太多

网友(2020-07-04):
漂亮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网友(2020-09-26):
请问楼主这个头追用下来效果好不好?
定位准不?飘逸不?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座子在哪里买的 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