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错线以及触碰短路导致的烧接收机问题

楼主(2020-05-06):
穿越机机装多了会遇到各种不可思议的问题。
最近又遇到了飞控烧接收机的问题
接收机接的飞控5v  gnd  sbus
接收机灯状态正常 可以对码 遥控器与接收机有通信 但是飞控显示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
地面站设置都是正确的
所以怀疑是接收机本来就是坏的
换了个新的 装上 一开始也是第一个接收机的状态
过了一会儿 全坏了 灯都不亮了

后来换了个新飞控 接上同款接收机 正常

飞控上 5v  gnd  sbus 用万用表测了  结果没有异常  所以很纳闷
去年有看到帖子说matek某款飞控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找不到帖子了
大神们聊聊吧

网友A:
我也烧过接收机,正在面前悬停,突然没法操作了。手工把飞机拿下来。还好是在面前。接收机烧了。

网友B:
压缩成本,降低元件规格,这种事就多了。原厂的贵就贵在这。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我有个r9slim+就是你这种情况,我怀疑接收机有问题,返厂回来还是接上一会就灭了

网友D:
我是rsxr接收机,和你一模一样。接上以后绿灯正常工作遥控显示有回传,就是飞控没反应。我不信邪换了4个rsxr都凉凉,最后换了xm+接收可以正常运行。这叫个什么事,我看着4具接收机尸体陷入了沉思

网友E:
看到各位大神的遭遇,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我是设置错误,接收机工作不正常。飞控不支持Ibus接收机。有哪位解释一下,Sbus ibus wbus啥子区别?据说ppm接收机有迟延是吗?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没有办法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烧过接收机,正在面前悬停,突然没法操作了。手工把飞机拿下来。还好是在面前。接收机烧了。

厉害了 竟然没炸 危险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成本,降低元件规格,这种事就多了。原厂的贵就贵在这。

也算是原厂的吧 他们工厂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rsxr接收机,和你一模一样。接上以后绿灯正常工作遥控显示有回传,就是飞控没反应。我不信邪换了4个rsx ...

大哥 抱抱  我也是rxsr     xm+也烧了 只是有些烧的透 有些没坏透而已  但是感觉又不像是烧  测量飞控焊盘电压也在合理范围内的  但是没坏透的接收机 (灯正常 还能对码的)万用表量接收机sbus只有2.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r9slim+就是你这种情况,我怀疑接收机有问题,返厂回来还是接上一会就灭了

不是接收机问题  我一开始也严重怀疑是自己哪里不注意 以及接收机本来就是坏的  所以才会连续烧四个   哎 md都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各位大神的遭遇,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我是设置错误,接收机工作不正常。飞控不支持Ibus接收 ...

Sbus ibus wbus啥子区别
我认为都是sbus  每家叫法不一样   但是ibus 不一样的是 配置里面接收机那里要选ibus
个人浅见 莫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没有办法检测啊

我觉得是飞控问题 已经返厂了 没有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Sbus ibus wbus啥子区别
我认为都是sbus  每家叫法不一样   但是ibus 不一样的是 配置里面 ...

有飞控支持Sbus却不支持Ibu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飞控支持Sbus却不支持Ibus?

有的,用过一款集成图传的飞控,认sbus不认ibus,设置都没问题,按照说明书链接的线都没问题。

网友:
万用表就是用在这种地方的,烧了一个接收后就要判别电压有没有异常了。不过我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
IBUS 比 SBUS 好多了  不需要反向器  就可以 讀取  IBUS  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用过一款集成图传的飞控,认sbus不认ibus,设置都没问题,按照说明书链接的线都没问题。

所以否定了,名称叫法上的不一样。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没有搞明白,买飞塔一定要注意支持的接收机类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到各位大神的遭遇,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我是设置错误,接收机工作不正常。飞控不支持Ibus接收 ...

我试着现学现卖吧。
协议:就是多方遵守的协定,那样支持的各方就可以交流沟通了。多国联盟、北约、世卫组织等,就是协议下的组织。
通信协议:就是电子物件遵从的协定,通常是各大电子厂商或是科技机构制定的,遵从特定协议下的电子产品就可以互联互通。这是万物互联的基本。
subs、ibus、wubs的区别:sbus是老父亲,ibus与wbus是儿子,基因是一样的,换了个名字的。分别是futaba创立Sbus;富斯创立ibus; 天地飞创立wbus。是不是授权,还是山寨,还是逆向开发,这个要看文献了。F4飞控中,这几种协议都支持的。
飞控协议及硬件的发展:如何做到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集成度高、省电、更远距离,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各位大神的遭遇,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我是设置错误,接收机工作不正常。飞控不支持Ibus接收 ...

穿越机机装多了会遇到各种不可思议的问题。
最近又遇到了飞控烧接收机的问题
接收机接的飞控5v  gnd  sbus
接收机灯状态正常 可以对码 遥控器与接收机有通信 但是飞控显示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
地面站设置都是正确的
所以怀疑是接收机本来就是坏的
换了个新的 装上 一开始也是第一个接收机的状态
过了一会儿 全坏了 灯都不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试着现学现卖吧。
协议:就是多方遵守的协定,那样支持的各方就可以交流沟通了。多国联盟、北约、世卫 ...

好像Sbus是正统,都支持,ibus和Wbus有点小限制了。原来玩固定翼,一个天地飞够用了,直机也凑合,发现穿越机吃遥控和接收机。对遥控器和接收机很有选择。天地飞就一个Wbus没用过,四合一高频头用富斯和睿思凯接收机比较多,dsmx和dsm2用着也可以玩,什么Rssl回传受到限制,各种受阻。慢慢玩,慢慢升级了。无底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像Sbus是正统,都支持,ibus和Wbus有点小限制了。原来玩固定翼,一个天地飞够用了,直机也凑合,发现穿 ...

准备入手Jumper T18的了,就等待发售,等待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飞控支持Sbus却不支持Ibus?

我还没遇到过 因为我很少富斯原厂接收机 都是副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入手Jumper T18的了,就等待发售,等待评测。

神控  不知道升级了哪里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着现学现卖吧。
协议:就是多方遵守的协定,那样支持的各方就可以交流沟通了。多国联盟、北约、世卫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昨天在家里调司南飞控,一开始还好好的,全程没有触碰接收机,突然遥控器报telemetry lost,一看r9mm接收机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着现学现卖吧。
协议:就是多方遵守的协定,那样支持的各方就可以交流沟通了。多国联盟、北约、世卫 ...

問題差很多喔 SBUS 需要反向器  你飛控 需要 另外接接上 邏輯反向 IC   還要調整 PPM OR SBUS JUMP跳線 然後SBUS 要硬體 多一到手續
目前 可以透過 軟件反向器 就是STMF3      (F1和F4 無法軟件反向器 一定要硬體)
IBUS 我自己用 STM32F411 單晶片 DIY 過飛控 不需要反向器 用法和 PPM  一樣接線 不需要JUMP 跳線 切換 SBUS反向 PPM不反向等等
而且一樣很多 動\......  幹嘛 搞各SBUS 讓硬體多一到轉換手續

現在 T16的D16 接收器  更強  只要一個 UART 就可以 傳送  飛控資料 到你的 T16 螢幕  例如\ 電壓   四軸水平位置  這又更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 竟然没炸 危险呐

运气好,在面前悬停,遥控一没有反映立刻伸手把机子抓了下来。450多轴速度不快,底下有支架,伸手就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rsxr接收机,和你一模一样。接上以后绿灯正常工作遥控显示有回传,就是飞控没反应。我不信邪换了4个rsx ...

你确定没有切换好ppm与sbus?

网友I:
我的运气也不好接收机连灯都没亮,接收机是富斯Fli14+的,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运气也不好接收机连灯都没亮,接收机是富斯Fli14+的,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灯都不亮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运气也不好接收机连灯都没亮,接收机是富斯Fli14+的,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没亮真不好说

网友:
我现在又买了个接收机,一切正常,坏的返厂还没有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