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穿越机远航

楼主(2020-05-06):
首先 ,远航有风险  飞行需谨慎。 虽然我知道穿越机不适和远航。
要想远航首先要有这样的想法:丢机是很正常的事,穿越机远航没有不丢的

一、固件
通常我们用的固件有两种:bf和inav,最大的区别是inav的返航比bf要完善很多,但inav设置要复杂很多。我喜欢用bf远航。有这样的说法:往往最简单地是最可靠的。如果你在一片陌生的地方飞行,一定要加上gps,否则当你发现你迷航时就离提控不远了。但也不要完全相信电子设备,用地标导航是最好的,你可以沿着公路飞行,这样不会迷路。
二、机架和电机
穿越机远航大多数用5~8寸的架,太小的机时间短,太大的机不抗风。如果用5寸的机,电机的kv值不应太高,2300左右就行,桨用5.1in的效率更高。电机也不用大用2204或2205是很好的选择。7寸机可以用2207或2306电机,kv值在1600到1900。桨用7040或7056更好一些。另外我不建议用御动力的电机。虽然很省电,但是它的动力不足(和穿越机电机比)遇到风可能会不来。要在动力和续航作权衡。
三、天线、图传电池
一定要用长的图传天线,接收机天线要最好放机头处,否则180度掉头时只剩雪花。图传开最大就行。接收建议用平板和蘑菇,发射用棒棒糖。接收机的rssi也很重要。电池跟飞机的大小有关;5寸机可以用1550mah~2200mah,7寸机用2200mah~3300mah电池过大飞机就不灵活了。也可用18650电池组 也有用21700  26650的它们只是外壳不一样,如果电流不够就用电压来找。
四、接收
切记要有dvr,便于看坐标找机。

最后,祝大家都天天爽飞,不炸机,不丢机。

网友A:
大佬5寸桨叶有研究吗,双叶比三叶续航高吗?另外5寸双叶桨选择太少了,乾丰官网只有5152-2,螺距太大担心影响效率,别的ABS桨还容易射桨。

网友B:
赞!接收机天线放在机头是为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5寸桨叶有研究吗,双叶比三叶续航高吗?另外5寸双叶桨选择太少了,乾丰官网只有5152-2,螺距太大担心影 ...

我个人觉得三叶效率更高些。我的同一架机,用双叶桨飞行时电流在12~16a左右,用三叶则在9~13a左右。5寸双叶桨有很多呀。其实在穿越机一般不会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接收机天线放在机头是为神马?

为了返回时有更好的信号,并远离图传,防止互相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三叶效率更高些。我的同一架机,用双叶桨飞行时电流在12~16a左右,用三叶则在9~13a左右。5寸双 ...

我的5寸用2306 2750kv电机,5144三叶桨,挂载1800mah4s电池,平飞只能在7分钟左右。。。基本飞出去2公里再回来就快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寸用2306 2750kv电机,5144三叶桨,挂载1800mah4s电池,平飞只能在7分钟左右。。。基本飞出去2公里 ...

我的7寸用2207  1700kv 电机.7056 三叶桨, 挂载1500mah3s电池, 平飞在14分钟左右。。。基本飞出去6公里 .

网友:
远航当然大疆高清,我2205   4S1500电池,基本来回6公里左右,还有必须有GPS,设定好失控返航,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7寸用2207  1700kv 电机.7056 三叶桨, 挂载1500mah3s电池, 平飞在14分钟左右。。。基本飞出去6公里 . ...

基本飞出去6公里 )是单程,还是来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飞出去6公里 )是单程,还是来回?

来回

网友:
接收机天线放机头,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寸用2306 2750kv电机,5144三叶桨,挂载1800mah4s电池,平飞只能在7分钟左右。。。基本飞出去2公里 ...

我这个5寸mark4用51466的三叶桨,1550mah 4s 100c,2600kv破风f40电机,老年飞可以飞十分钟,拉远航目前也才拉过2公里

网友D:
城市环境,用定向天线,上915还是上2.4G加功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城市环境,用定向天线,上915还是上2.4G加功放呢?

915吧,干扰比2.4要少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915吧,干扰比2.4要少得多。

那这样的话,用黑羊还是火箭呢?没有开源控,黑羊只能PPM,,只有8通道,但是速度更好,火箭可以SBUS转发可以用尽1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的话,用黑羊还是火箭呢?没有开源控,黑羊只能PPM,,只有8通道,但是速度更好,火箭可以SBUS转发 ...

我有火箭,我觉得挺好,黑羊我没用过。穿越机上8通道也差不多够用了。火箭有延迟,但不影想。

网友(2021-01-01):
引用 楼主:
为了返回时有更好的信号,并远离图传,防止互相干扰。

图传天线装在头部,也就是返航和避免干扰

网友E:
远航图传用什么?只有大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航图传用什么?只有大疆吗?

模拟,数字都行,看个人喜好。

网友F:
穿越机还是不要远航了,7分钟够去哪的?
想远航还是上大四轴吧,至少飞个半小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机还是不要远航了,7分钟够去哪的?
想远航还是上大四轴吧,至少飞个半小时啊

这我知道,穿越机远航有独特的韵味。话说想飞远还得固定翼,轻松20+

网友:
有个地方说错了吧,五寸和七寸的区别

网友G:
太小的机时间短,太大的机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小的机时间短,太大的机不抗风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太小的续航的确相对短些,比如三寸和五寸相比,五寸桨效率明显高于3寸,续航自然长;3寸4寸牙签机虽然续航长但要远航刷山还差点韵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的话,用黑羊还是火箭呢?没有开源控,黑羊只能PPM,,只有8通道,但是速度更好,火箭可以SBUS转发 ...

黑羊可以设置12通道的,默认是8通道

网友H(2021-12-05):
请问大佬,小弟想组一台单纯的5寸远航机,请问4S还是6S更适合远航呢?电池用18650还是21700哪种比较合适,一定需要用VTC6或者松下这些动力电池吗,放电C数和多少A有没有要求还有图传接收用大平板的话手动对AAT可以吗,还是用眼镜的小平板就可以呢

网友:
7寸,配18650 4S 电池  1700KV电机,挂狗重量控制在850g以内 ,总航程可以在10KM,续航20分钟左右,用6S 可以接近30分钟动力响应更好; 21700电池 4S 的话也在30分钟左右,加到6S也可以,飞机更重,但是也能近接40分钟;牙签5寸,4S  18650 ,配低KV 电机,也可以轻松过20分钟;用眼镜上的小平板,足够了,当然配更好的平板,也可以;

网友:
又一个穿越机远航的,哈哈,还用bf固件,牛逼。说说丢了多少机了?

楼主(2022-01-31):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佬,小弟想组一台单纯的5寸远航机,请问4S还是6S更适合远航呢?电池用18650还是21700哪种比较合适, ...

这个五寸机远航呢,我是建议这么整,
要是只做单独的一加远航机的话,电机我建议你使用2205 2300kv左右的,用4S电池更适合远航一些,看电机力效表,可以知道到4S电池的效率比6s电池要高,至于这个电池的话,一定要使用vtc 6之类的,因为他虽然他是一样远航机,但是他的平台电流也在8~10A左右索尼vtc 6电池的持续放电的倍数可以达到10c,21700这样的电池的话一般只有3C,所以压降比较大,没法充分的放出电量。上面这个呢,是常规一点的思路,最近用小电机配大桨,这种效率也很高,比如说用1507配五寸,或者是1408配五寸也能轻轻松松的飞将近20分钟,也是用4S电池,用4s1p的索尼vtc 6,这种缺点就是不抗风,飞机它虽然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有点风就显得很吃力,而且这样的飞机在大油门下效率很低,只能做一家单独的远航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佬,小弟想组一台单纯的5寸远航机,请问4S还是6S更适合远航呢?电池用18650还是21700哪种比较合适, ...

至于图传这个问题的话,比较好解决,用眼镜自带的就可以,穿越机远航,他不会特别远,顶多就在十公里之内,一般来讲都在五公里之内,我现在是用的一个枫叶14分贝小平板,加上一个蘑菇,基本上可以应对所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