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问世】RVE Phecda E680天玑星 装机-设定-飞行 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0-05-06):
趁假期来青岛向李俊杰前辈交流学习,也试飞了一下 RVE 新出的直升机--RVE Phecda E680(天玑星)
先说一下这台飞机的特点吧,这架飞机是680级别,可以使用640mm-680mm主旋翼,100-130A电调,电池可以使用12S 2600-4200mah锂电池或者6S 4200-6200mah锂电池,采用中舵,舵机直推的机身结构,对于3D飞行来说,直推也会有有更直接的操纵感,高解析度的旋翼头可以把陀螺仪手感发挥的很好,手上操纵感更细腻,特别是摇杆中立点附近的手感很舒服!同时天玑星完美适配青少年全国锦标赛P3C-2项目的规则要求,设计之初已经充分考虑到了3D飞行的需要,很多零件都做了相应的加强和优化,让其在3D和F3N领域也有很好的表现!这款机体是按照F3C高精度的零件标准设计和生产的,所以从机体本身精度很高。3D飞累了还可以调调参数,感受一下3C飞行的魅力,也可以巩固自己的基本功。

本帖将从装机-调试-飞行为大家分享~

先给大家看看本人测试飞行的视频吧~~

视频播不了请移步下面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z4y1R7V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g4y1B7RK

装机前先来点高清大图看看天玑星的真面容,本人挺喜欢这个头罩,3C风格的涂装在花式飞行中竟然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带来柔美和激烈的碰撞:

和700放一起

和750放一起

开箱:

所有配件

开始装机(本帖主要是图片,装机视频和飞行视频我会经常在抖音更新,同时也会分享一些飞行训练方法,感谢关注)

贴心配备了螺丝胶(蓝色中低强度,大部分用这个;绿色高强度,轴承偶尔用一点。)

压带轮假组一下看看

设备板

尾管座

皮带轮和大齿轮。主齿轮是CNC的,保证了高精度,看着挺耐用,后期用用看。
主轴穿过轴套,轴套连接单向轴承。

持续更新中······感谢关注~

网友:
为啥不是直接做成700?        价格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研究了一下,貌似用的中舵,飞3C估计够,飞3D是不是欠点。重量倒是很轻,估计12S都到不了4Kg,虽然轻但同重量的Sab570飞12S也用标舵了。中舵不说炸鸡,就普通飞鸡重是不对电调压力也大。不过多个选择总是好的,鸡鸡看着又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研究了一下,貌似用的中舵,飞3C估计够,飞3D是不是欠点。重量倒是很轻,估计12S都到不了4Kg,虽然轻但 ...

话说现在的中舵指标都直逼标舵了,所以重量方面就有很大优势了

网友B:
这飞机哪能卖到?

网友C:
用中舵会不会力量不够??堵转憋死电调

网友D:
为啥是680呢?直接用690-710的桨不好么?就差2cm而已,哈哈~

话说这飞机看着精度真是高啊!

楼主:
装机继续···
电机座和电机齿座

电池快拆扣

机架的一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是680呢?直接用690-710的桨不好么?就差2cm而已,哈哈~

话说这飞机看着精度真是高啊!

这台飞机可允许安装的最大旋翼单只长度为682mm,已经接近700级的大小。至于为什么是680,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1:
完美适合青少年全国锦标赛P3C-2项目,如果装配670mm的主桨,那么旋翼直径为1489mm,适用于国青赛P3C-2项目(比赛要求主旋翼直径大小不能超过1.5M)。

2:电子设备成本更低,电池的话12S可以用3300-4200mah,6S最大可以用到6200mah,舵机中舵就可以胜任,飞机很轻,电调也是100A-130A就ok,电机的话40/42/45系列的电机都可以安装,如果6S动力的F3C飞行,RVE的NEBULA-4030-920kv电机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6S系统的3D飞行,可以选择1000-1100KV左右的马达。12S 动力系统的话可以选择450KV-540KV的马达。所以在电子设备上也有很大的空间,飞行手感也完全有大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研究了一下,貌似用的中舵,飞3C估计够,飞3D是不是欠点。重量倒是很轻,估计12S都到不了4Kg,虽然轻但 ...

中舵没有问题的,可以看看测试飞行的视频,首先天玑星飞机非常轻,起飞重量可以在4KG以内,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市售的中型舵机性能指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市售中舵已经接近标准舵机的性能。天玑星的倾斜盘舵机需要用中型舵机,尾舵控制舵机可以自由选择中舵或者标舵。建议舵机扭力:3D飞行-8公斤以上,3C飞行-6公斤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哪能卖到?

某宝搜 天玑星  就行

网友E:
感觉4片加支柱的机身结构 不如两片侧板刚性好 精度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4片加支柱的机身结构 不如两片侧板刚性好 精度也高

飞过某土狗520后,觉得4片式也很不错。上半身苗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飞机可允许安装的最大旋翼单只长度为682mm,已经接近700级的大小。至于为什么是680,主要基于两点考 ...

多谢解释,是好飞机!哈哈

网友:
这机机漂亮,这架子和TG十分相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4片加支柱的机身结构 不如两片侧板刚性好 精度也高

4片的框架结构强度高于2片,只是侧板和配合零件要更多一点,  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中舵会不会力量不够??堵转憋死电调

中舵里面的电机现在都是加大了的,霸气侧漏了已经。8公斤的扭力足以应付这个机了吧,重量真的轻啊!~

楼主:
旋翼头来了,质感很好。解析度很高。

4个O圈,配合不同的垫片数量可以调整O圈的紧度,手感也有细微变化。

这个设计和大多数飞机不一样,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原因何在:0螺距的时候为何大桨夹摇臂是向下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