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人用18650做直升机电池吗?

楼主(2020-05-06):
现在看到有些比较好的用在电子烟上的18650电池,容量3000MA左右,能40-60A放电,重量也有优势,6个串联也才300克。不知道有人试过用在直升机上没有。

网友:
不适合大电流

网友A:
18650能做到3000毫安肯定不是动力电了。动力18650一般就1200毫安左右。放电也一般,偏重不适合做直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能做到3000毫安肯定不是动力电了。动力18650一般就1200毫安左右。放电也一般,偏重不适合做直机电池

索尼、三洋、松下、大猩猩,都不行?

网友:
悬停航线的话,6s2p的18650 SONY VTC6 3000mAH没有问题,三星的40T 21700 6s1p 40000mAH更好一点,实测过。

网友B:
十年前有人用过,推动450上6S动力,楼主可以找找老贴

网友:
好像放电倍率不太够力,直升机应该不适合

网友:
放点倍率不够,串并联结构冗杂

网友:
直升机应该不适合,但穿越机可以。

网友:
放电平台太低,用了不到一半电就要低压保护了
聚合物锂电池用掉80%带负载基本还能保持3.6v/cell
18650么,基本就只剩3.2-3.1v/cell了

网友:
我也玩蒸汽烟,vtc5a放电最大35a,飞个450勉强,主要是重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讨论,18650电池一个50克,重量上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想法。除非定制18650否则市面上的基本没法用。

网友C:
这也是十多年前的话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十多年前的话题了。

是的,但这十多年,18650锂电池的发展变化也很大,放电参数优化很多。

楼主:
20几年前几乎看不到用电的直升机,有个别也是镍氢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