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测评】“不好飞”的蓝箭航模新品米格-29到底怎么了

楼主(2020-05-06):
PS:飞行视频在文章中间哦~
近期蓝箭航模新出了一款双64mm涵道像真机——雨燕表演队涂装的米格-29,由于目前常见的普遍为双70mm涵道,所以这款飞机的设计还是让我很期待的。为了让大家一睹它的真容,航模情报局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样机。

实际上几周前我就已经收到了飞机,但在试飞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次的测评只好推迟到现在才发布。

先简单说下试飞情况,我按照厂家标定重心的前端(85mm)进行了试飞,但是明显感觉飞机出现了起飞难以离地、飞行中俯仰机动性差等问题。所以试飞完毕后,我又根据试飞视频和飞行感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且咨询了几位飞行器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士,最后得出结论蓝箭航模标定的重心位置可能不太合适。

我在机翼根部将前缘向后的距离标记了刻度,可以发现重心距离主起落架过远,力臂很长,在抬前轮动作时需要平尾提供更大的下压力。平尾为了能够提供如此大的下压力,就需要飞机有很高的速度。当下压力足够时,前起落架抬起,迎角增大,机翼升力会瞬间增加,所以就出现了离地困难,但是只要一抬前轮飞机会突然窜起的现象。

第二个情况是飞机的俯仰机动性很差,这架米格-29使用了和真机相同的全动平尾,这种设计原本的目的是能够很大程度的增强俯仰机动性也是很多高性能战斗机的首选。而这架米格-29并没有很灵活,反而有着极佳的俯仰安定性。

雨燕表演队的米格-29真机

平飞时调整完微调也可以发现平尾带着很大的拉杆,这明显是重心过于靠前导致的。重心距离气动中心过远,平尾为了给飞机俯仰配平,则需要很大的下压力,这就会使平尾带着过大的负迎角才能使飞机平衡。速度稍慢,机翼的下洗气流会和平尾产生极大的附加涡阻,从而使平尾失速,导致舵效大大降低。
在咨询厂家后被其告知85mm-95mm的重心范围是他们测试后认为最合适的,但是理论归理论,还要结合实践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所以我又对这架飞机进行了调整,挖掉了电池仓后部的泡沫,购买了小一点规格的电池(6s 2600mAh)。

为了证明这架飞机没有设计缺陷,我对它进行了四次不同重心的飞行测试。
详细重心测试飞行视频,时长15分钟,请大家在WIFI下耐心观看~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模友可阅读以下简要文章。
测试飞行分为四次:
第一次:6s 3200mAh、重心位置100mm;
第二次:6S 2600mAh、重心位置115mm;
第三次:6S 3200mAh、重心位置120mm、尾部配重160g;
第四次:6S 2600mAh、重心位置135mm、尾部配重160g。

通过这次试飞,我发现当重心达到135mm时,飞机会出现轻微的俯仰发散,但是仍可正常操控,并且可以飞出很大迎角的着陆姿态。而115mm时飞机的俯仰机动性还是不太够,无法感受到全动平尾带来的高机动性。所以小编认为,目前这架飞机的合适重心应该是120mm-130mm处。

因此,想调整这架飞机达到合适的重心,目前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挖电池仓加配重,二是挖电池仓换更小的电池。然而使用6S 2600mAh的电池,飞行2.5分钟着陆,单片电压已经是3.75V了,所以极限也就是3分钟,如果再换小电池,岂不是飞两圈就要着陆了?

120mm-130mm的位置距离主起落架依然不近,所以在起飞时还是有些离地困难,但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所以可以看得出,如果厂家能调整这架米格-29的主起落架前移30-40mm,并且使用6S 3300mAh电池就可以达到合适的重心的话,这将是一架非常成功的涵道机。

经过多次的飞行,小编认为这架米格-29在调试得当后还是一架飞行性能非常棒的涵道像真机。它有良好的高低速性能,大风中优秀的安定性,双64mm涵道能满足一些较大的特技动作,甚至还能做出大迎角等极限动作。

最让我对这架飞机青睐的则是它精细的做工,整架飞机表面有大量的铆钉和刻线细节,而且双12叶64mm涵道在飞行时有着悦耳的声浪。

还有各种塑料的仿真细节件,铝合金的像真收放起落架,蓝色的仿真轮毂,使拿到这架飞机的人瞬间感觉如此的高大上。

最后在此放上详细的开箱和装机测评。
视频时长7.5分钟,请大家在WIFI下耐心观看~

本次航模情报局测评蓝箭航模的新品米格-29双64mm涵道像真机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我现在用厂家的重心没有啥感觉,飞了20-30个起落。
下次试试楼主的说法。

网友:
按照你测试往机尾移动重心,比厂家提供的重心还后,为了前后配重平衡,那么你的电池可能要选择6S2600,那就带来留空时间长短的问题。这架6S64涵道米格29,3000~3300的电池可能最合适,按照厂家重心来的话,机头会重,那就机尾配重个10克铅块呗

网友A:
看图片,我怎么觉得是你全动升降没调平?升降舵面还翘着

网友B:
这机确实,厂家标注的重心有很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确实,厂家标注的重心有很大问题

按照楼主说的,重心往后移,比原厂标的重心还后面,要是电池不变,那机头会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我怎么觉得是你全动升降没调平?升降舵面还翘着

看看飞行视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说的,重心往后移,比原厂标的重心还后面,要是电池不变,那机头会更重

电池当然要后移,不然会更重,就是移了让重心在120左右平衡才行,85那个位置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漂亮,楼主辛苦!

谢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当然要后移,不然会更重,就是移了让重心在120左右平衡才行,85那个位置根本不行

哦,那就是按照重心120mm去配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按照重心120mm去配平

我就是按厂家重心飞,第一次起不来,第二次起来了,上天头特别重,差点炸了、迫降土上,把前起落架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按厂家重心飞,第一次起不来,第二次起来了,上天头特别重,差点炸了、迫降土上,把前起落架炸坏了 ...

那这架飞机得用2600的电池,按照120mm重心去调机

网友:
看來你的問題在大多數像真機由其有收放起落架上的機種比較平常,開起落架時頭非常重收起落架時頭變輕問

网友:
根本原因:米格29早年是领稳定的,使用前缘圆润的边条,大迎角不太容易发散,然而这个米格29边条明显比较尖锐,应该是现代的版本,真机是俯仰静不稳定的,需要电传飞控增稳(不是航模飞控的原理)。真机重心靠后,导致起落架也靠后,如果简单的做成航模,重心必须靠前,否则大迎角会俯仰发散,由此导致起落架靠后,起飞抬头困难。综上,最合理的应该是在航模上使用圆润前缘的边条,前缘看起来比较钝而厚实,而不是尖锐的这种,然后再后移重心。

网友D:
补充一下,俯仰发散是因为迎角大的时候,边条升力急剧增加。解决方法是边条前缘做圆润(米格29早期版本),推迟前缘涡的形成,这样损失了边条升力,但是避免迎角稍微大点就会把飞机掀翻。希望航模厂家多研究研究真机,搞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再开始设计模型,不然确实很坑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俯仰发散是因为迎角大的时候,边条升力急剧增加。解决方法是边条前缘做圆润(米格29早期版本), ...

很专业的分析,希望厂家能看到大家的反馈

网友:
我寻思着标错重心应该也算设计问题

网友:
我倒是也飞了,头确实重了点,起飞没有啥问题,3300 的电池

网友(2020-06-14):
圆润边条体现的是苏联80年代的“大规模常规战”思想,那个时候的米格29更多是前线制空支援机的定位(因此有37mm机炮),电传增稳于此不实用。后来时代变化,米格29变成了小半径的空优,但是机体结构限制,作战半径上不去,完完全全半吊子,简易可靠放弃了,空优干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