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架飞机冲浪者的艰辛历程

楼主(2020-05-07):
去年买了模拟器玩了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没有飞实机。今年过年在家不能外出,萌生了玩飞机的想法。看了不少帖子,经朋友推荐最终锁定了冲浪者X8这款入门机。开箱就不发了,看了很多帖子,详细的组装了飞机,只会大概装了飞机,一些小的注意事项但是重要的理论却不知道,比如推力线这些入门需要知道的。
在模拟器上一直飞塞斯纳,对冲浪者手感也不清楚。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带着稀里糊涂的大脑找块人少的地方去首飞!自己满怀信心不会炸鸡,肯定爽飞....
结果不出所料,直接炸两半了!原因是升降舵机反了,几次全油手抛升降打到底!疯狂撞地,机头断了...

当时兴趣正浓,马上回去浇水伺候。就这样飞了几天勉强能飞一段,后来经历了上树,断尾巴等等劫难。

机翼大坑

加高电机座断了,新手一定不要这玩意,太折腾人!

尾巴断了一次,导致失控上树!

跟电线的斗争,机翼一个大口子。

全是伤痕

这也是上树造成的

直接断了,粘上继续飞

鸡头是胶带和胶水的完美结合,除了不美观,比之前结实很多!

鸡头各种包裹,上胶水。最终再一次大风天飞断了碳杆,炸坏了里面的木板,心灰意冷决定不再修它.....

消停了几天由于模拟器飞的塞斯纳,自己也喜欢仿真一些的,于是入手了fms的1.2M守护者...

模拟器归模拟器,实际是实际,模拟器是体验不到现实的各种情况的....

网友A:
起飞前检查各个舵面及油门是否正常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B:
模拟器的主要作用是不错舵,你想打啥子要能反应的过来。
还有就是手上动作要小。

网友C:
起飞前检查舵面这种事要教嘛,好习惯得刻进骨髓里

网友D:
个人感觉新手不要买套材自做,买带可靠飞控的成品机,飞起来,感受到飞行的乐趣为第一位。买套材自作,实际是要走三步1)制造飞机;2)调试飞机;3)学习飞行。这三个步骤对新手来说都有无数大坑。不如买成熟成品机带可靠飞控,直接跳到第三步,先把飞行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新手不要买套材自做,买带可靠飞控的成品机,飞起来,感受到飞行的乐趣为第一位。买套材自作,实际 ...

装飞控还有什么意思,买个定点定时自动起降无人机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检查各个舵面及油门是否正常是最基本的常识。

起飞前检查了,但首飞不知道翼面要向上才是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前检查舵面这种事要教嘛,好习惯得刻进骨髓里

当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反,以为调整好了,其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的主要作用是不错舵,你想打啥子要能反应的过来。
还有就是手上动作要小。

模拟器就是感受一下,还是得实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新手不要买套材自做,买带可靠飞控的成品机,飞起来,感受到飞行的乐趣为第一位。买套材自作,实际 ...

的确是,新手想体验飞行乐趣还是成品机。但是不自己折腾还是什么都不懂。

楼主:
FMS的守护者1.2M 到手直接路边拆开装好直接飞。新手想体验飞行乐趣还是买成品机。加经验就自己组

网友E:
我也是冲浪者起步,目前摔了两次,还不会飞,能确定是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冲浪者起步,目前摔了两次,还不会飞,能确定是没调好

冲浪者刚开始玩配了陀螺仪,后来拿掉比较好飞。调整好的话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就是感受一下,还是得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肯定和模拟器不一样。
想少炸机,就多练练。如果不计成本那就随便来。

网友F:
这……空中木乃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前检查了,但首飞不知道翼面要向上才是起飞

升降舵反向?说明书还没看清楚就飞?就算是新手说明书会看吧!就算是第一架飞机,能把冲浪者飞成这个样子也是人才,挂电线、挂树。为了安全考虑无论任何飞机首先都要有一片开阔的地方才能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空中木乃伊啊……

陈列起来

网友G:
粘那么多胶带不如给它套个可乐瓶

网友H:
贵在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粘那么多胶带不如给它套个可乐瓶

试过瓶子,套上就拉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贵在坚持,,,,

希望能玩下去

网友I:
最好能找个老模友做师傅,一个人单飞很难的

网友J:
退魔就是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能找个老模友做师傅,一个人单飞很难的

小地方没人玩,跨县区才能找到一起飞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退魔就是胜利

那就坚持斗争

网友:
支持一个,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个人也建议上飞控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K:
楼主基本理论知识不扎实啊,舵反了,错了一次就该发现检查啊,居然还连错三次,直接把飞机摔成两节了。
我也是新手,先买的守护者,带飞控肯定飞起来简单,但是一关飞控……炸了两次了
然后又买了一个冲浪者mini,还是自己拼装调试的,没飞控,结果飞起来相当顺利,连续5个成功升降,比没有飞控的守护者好飞多了,而且不像守护者那么容易炸坏,续航时间又长,可以飞半小时,冲浪者真的是个好飞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上张图

我平尾,是方向设置的,向上打遥控,就是上飞,下就是下飞,和你图上的相反,感觉更习惯。这种操控习惯对后续练习有影响吗?

网友L:
看着你这机头好有喜感!太可爱了。先学习新手圣经吧,再飞模拟,再上天。我买的塞斯纳,买回来刘飞,5秒不到就坠机了,后来潜心学习新手圣经,练习模拟器,第二次飞行就连续飞了一组多电,虽然控制也不熟练,感觉就很顺利了。所以准备工作很重要,磨刀不误砍柴工。从你的描述我终于发现了跑道起飞的优势,我第一次也升降舵反了,一跑就钻地不上天,后来我就及时调整了,手抛还真是直接亲吻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平尾,是方向设置的,向上打遥控,就是上飞,下就是下飞,和你图上的相反,感觉更习惯。这种操控习惯对 ...

没有影响,个人习惯问题。但是推荐按真机的规则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你这机头好有喜感!太可爱了。先学习新手圣经吧,再飞模拟,再上天。我买的塞斯纳,买回来刘飞,5秒不 ...

现在已经在飞fms的守护者了1.2米的 其实就是塞斯纳,自带飞控很好飞,几十个起降无炸。现在已经在练关掉飞控飞行,一直用飞控不能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基本理论知识不扎实啊,舵反了,错了一次就该发现检查啊,居然还连错三次,直接把飞机摔成两节了。
我 ...

刚开始理论知识确实不扎实。现在我守护者已经开始关了飞控在飞了。冲浪者确实很飘好飞。

网友M:
感觉板机会比发泡成型的耐炸耐改一些吧(当然仅限于魔术板)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M:
感觉板机会比发泡成型的耐炸耐改一些吧(当然仅限于魔术板)

板机只是便宜,冲浪者炸两半还能修,板机就没必要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在没有人带的情况下,首飞炸鸡是很正常的。
我第一架是塞斯纳,地上起飞的,没飞起来就炸坏了。第二架是ASW15,这架飞机首飞也是失败的,后来弄明白原因,才飞上天。
冲浪者是一款很不错的机型。比较适合新手,便宜,耐炸,飞行性能也是不错。只要装配没打问题,重心稍微偏差一点,问题也不大,能飞起来。调试好重心的情况下,非常好飞。有很多新手,都是靠冲浪者这款机型,完成的首次上天任务。。

网友:
楼主神经算粗的,不错!最艰难的过程已经过去啦,我当初直接买了2个冲浪者机身,后来都没了,摔几次都不想飞了。但后来慢慢就好了,只要多练习,慢慢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了。现在手里的泡沫休闲机怎么飞都难坏,练习熟了在摔的时候还能救一下,基本不怎么容易坏了。

网友:
楼主的浇水修复是咋操作的,我的机身炸歪了,现在机翼装上过以后是斜的,还能修回来吗?

网友:
关键是起飞前得看升降舵,副翼是否反向,手指在重心处平衡吗。我第一个是从好小子练起,耐操。摔了几次成功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