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的比较全的固件

楼主(2020-05-07):
华科尔devo7e用刷机程序、原厂固件、gale固件、deviation神级固件等刷机程序包
http://www.kengso.com/file/0e60f35f77fffac5a57f2da1d9966bbf.html
选择从百度网盘下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帮顶。

呵呵,分享一下,我这个应该是最全的了。

网友B:
能科普一下各个固件区别和优劣?

网友C:
能找到华科尔同厂的D6S是最好的了。彩屏机,高频头是直接拔插式的,可直接用驭锋的四合一高频头插上使用,直接刷D8S的D固件。大小与D7E是相当的。开关都是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科普一下各个固件区别和优劣?

官方的就不解释了吧,界面菜单人机功效很差,用着很不习惯。G大的固件是全部由G大本人全部重新写的源代码,菜单的人机功效操作很棒的,符合中国大 陆的用户习惯。

M大的固件我没用过,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华科尔同厂的D6S是最好的了。彩屏机,高频头是直接拔插式的,可直接用驭锋的四合一高频头插上使用, ...

你这个控牛,我第一次见。能科普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控牛,我第一次见。能科普一下吧?

这种控在国内似乎不多。
当时似乎是配某种华科尔四轴用的,也能控电直;应该就是DEVO 8S的减配版。内置的MCU就是带256k FLASH的了,高频头部分就是DEVO 10的,彩色屏显,多了两个长柄两档开关,另外两个是短柄三档开关(DEVO 7E在同样的位置是两个短柄两档开关)。
因为主板,开关等是原厂就配好的,只需要更换四合一高频头在原位置上插上并接好除CYRF6936之外的另外三种(A7105、CC2500、NRF2401)的信号线就改好硬件了;直接刷Deviation DEVO8S的固件就行了(DEVO 8S与DEVO 6S的固件通用的)。
屏是彩屏带触摸的,随控有触控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在国内似乎不多。
当时似乎是配某种华科尔四轴用的,也能控电直;应该就是DEVO 8S的减配版。内置的 ...

比较棒。好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棒。好控。

对的!
这种应该才是小控的终极改装控了。
比DEVO 7E要好许多。比DEVO 10或8S又小。

网友:
D10能用么

楼主:
不能,D7E专用。

网友(2021-03-03):
不知道为什么刷机只有没法修改设置,只能以默认设置打开
不知道是不是缺少这个文件

网友D(2021-11-16):
楼主,刷会官方固件是不是显示英文界面?语言能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会官方固件是不是显示英文界面?语言能不能调

官方D固件,可以把中文调出来,你每个菜单都看一下,一试就应该能调出中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在国内似乎不多。
当时似乎是配某种华科尔四轴用的,也能控电直;应该就是DEVO 8S的减配版。内置 ...

请问楼主找不到DEVO 6S用DEVO8S,DEVO12S  12E刷D固件可以吧,还有你的四合一高频头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找不到DEVO 6S用DEVO8S,DEVO12S  12E刷D固件可以吧,还有你的四合一高频头在哪里买的

有DEVO 8的固件的,而且是自带中文的,刷就可以了。

楼主(2021-12-24):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找不到DEVO 6S用DEVO8S,DEVO12S  12E刷D固件可以吧,还有你的四合一高频头在哪里买的

四合一高频头在淘宝上直接搜。

网友(2022-02-18):
华科尔的控一定要华科尔的接收?,,他的接收网上不多,

网友(2023-01-18):
你网盆不能访问了,能发我一份吗? 谢谢了26274264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