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需要取下吗?

楼主(2020-05-07):
一枚航模退役的1s小电池,把它接到3v电压的电子词典上用,能正常工作。因为空间问题,接线采用直焊,想问下各位大佬们,可以直接并联在电池上一个JST头作为充电头么?这样充电(与电路不断开)会烧坏元件么?

网友:
不会。充电电流别太大

网友A:
3V?满电是4.2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满电是4.2哦。

满电3.7吧,现在是正常使用,电路板有冗余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电3.7吧,现在是正常使用,电路板有冗余度吧~

你是铁锂啊。
一般设计成干电池供电的,不会再做下一级稳压电路了,然后驱动LCD什么的芯片一般也有个供电范围,比如5V的,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铁锂啊。
一般设计成干电池供电的,不会再做下一级稳压电路了,然后驱动LCD什么的芯片一般也有个供 ...

哦哦,这样供电不合理的话我回头取下来.

网友:
两节干电池供电是3V,1S锂电是3.7V,满电是4.2V。充电电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