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控玩车飞机两用讨论FUTABA 16sz

楼主(2020-05-07):
车和飞机通用一个板控,好想不是很好实现,飞机用车就用起来不方便。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借一张图,比喻一下。
美国手,操作汽车,左手油门,设置红色圈内任何一个开关切换前进与后退,绿色摇杆下拉控制刹车,(相当于升降的升是刹车)可以这样设置吗?
用futaba 16sz可以实现这种控制吗?

网友A:
正常油门和刹车是一个通道,所以你要先找到2通电调再说

网友A:
用3段当油门的话前进只能一只是最高速(我是说不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段当油门的话前进只能一只是最高速(我是说不用微调)

刹车混控可行吗?前后只是用开关切换,不是用三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油门和刹车是一个通道,所以你要先找到2通电调再说

刹车不行的话,只能机械刹车了。那得油车了..

网友B:
设置右手升降舵油门。左手方向舵,你试试很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右手升降舵油门。左手方向舵,你试试很顺手的

也是个办法,还可以全设在右手,哈哈哈。

网友A:
对了,你是控制电车还是油车?

网友C:
油门拆掉阻尼钢片,装上回中的压片和弹簧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是控制电车还是油车?

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拆掉阻尼钢片,装上回中的压片和弹簧就行了吧

车 机两用 来回拆很麻烦

网友C:
把同时需要两用这事给忘了

网友D:
可以这样设。你是油车还是电的

网友E:
福他爸没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设。你是油车还是电的

电车。机械刹车的话很简单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同时需要两用这事给忘了

买两个控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福他爸没用过,帮顶

不是futaba的问题。只讨论一下能不能设置成功。

网友:
用开源,控制流水线都行,非常强大

网友:
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反正用板控控制车没什么难度啊,美国手的话,车上的双向电调接第二通道,车上的方向你可以接第四也可以接第一通道,这个看你喜欢了,不过话说回来,玩车还是用枪控吧,刹车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想问一下板控操控车如何刹车。枪控我用的4px但4通道已经不够用了。

反推油门一下就是刹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