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5-07):
各位老师!请帮忙介绍一下直机电子设备专供电的方法,请详细的介绍一下吧,我这里谢谢啦!

网友:
2S锂电直供,或者,电调BEC供电,或者,外置BEC供电

网友:
最好再挂个后备电源

网友A:
借楼问个问题,我好盈调8V的Bec输出,再并联个8.4V的2S小电池,可以么?话说真想吐槽,都21世纪了,都什么年代了,都登月多少年了,特朗普都快挂了。我特么飞个电动航模还反人类地要自己单独接个小电池,真是什么玩意傻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个问题,我好盈调8V的Bec输出,再并联个8.4V的2S小电池,可以么?话说真想吐槽,都21世纪了,都什么 ...

那你慢慢等他挂吧

网友:
小鸡一般都是内置BEC的,大鸡的话,如果对内置BEC不放心的话可以外置也可以2s电池直驱,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