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识别不了sbus信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07):
都是fullspeed 也就是全速的飞控,可以刷matek f411的固件,完了其他都正常,就是死活连不上接收机,接收机绝对与控链接了。接收机的啥设置都对,就是不动,这是不是还要在命令窗口里输入些啥才能用?

网友A:
我碰上过几回,刷了固件以后,接收端口变了,换个端口试试

网友B:
frsky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接收机??

是的

网友C:
检查连接UART端口和协议

网友B:
frsky接收机说不定是遥控器与接收机固件不一致导致对上频无信号输出。。。。。。。。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接收机说不定是遥控器与接收机固件不一致导致对上频无信号输出。。。。。。。。老问题了。。。。。。 ...

接收机没问题,在另一块飞控上每个通道都没问题,就是这块飞控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连接UART端口和协议

都没问题,与另一块其他品牌能识别这个接收机的飞控设置一模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接在飞控上的反相口就好了,我也搞不懂,其他飞控都不需要反的,这块为什么要反。

网友:
暈倒 SUBS 本來就是 需要 反向器  IBUS 不需要  IBUS才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接在飞控上的反相口就好了,我也搞不懂,其他飞控都不需要反的,这块为什么要反。

问下楼主,反向接口是啥呀?在飞控哪里?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上过几回,刷了固件以后,接收端口变了,换个端口试试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接收机端口和说明书上的不一样,换个端口就正常了,卡曼F411 AIO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反向接口是啥呀?在飞控哪里?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这个要飞控上有独立的焊接口才行,有的飞控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