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设置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0-05-07):
有没有玩家用JR XG7飞FPV的,我用的是司南,如何用XG7右上角的3段襟翼开关设置飞控模式,再就是副模式用两段开关怎么设置?感谢!

网友A:
要进系统菜单激活通道就可以了,我也很久没摸这个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进系统菜单激活通道就可以了,我也很久没摸这个控了

好像飞控要求5通道设置为3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以前我就用xg7飞搭载果子飞控的双子星

加个好友吧QQ257109

网友B:
如果你的控第五通道,只能是两段开关!思南要求第五通道是三段开关!可以通过设置混控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第六通道,是个三段开关,某两个状态混控第五通道为中间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控第五通道,只能是两段开关!思南要求第五通道是三段开关!可以通过设置混控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 ...

第五通道是起落架,我的理解是把第五通道设置一个混控,是起落架到起落架的混控,然后混控到这唯一的三段开关上,就相当于在控里把起落架设置了三挡,收,中间,放,这样的。我也这样设置了,只是还没连到飞控上测试。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我之前就是用xg7,用的u2飞控,必须要两个3档开关,无奈这控只有一个,无法实现飞控关键功能,只能换了别的控,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就没个能说步骤的明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