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和14sg如何对频?

楼主(2020-05-07):
感谢大佬们指点,谢谢!需要解决14sg和k120对频问题!红灯长亮,没有蓝灯!

网友:
按住飞机的按键三秒钟不会闪蓝灯嘛

楼主:
不会,反正第一次都能一次对频,第二块电池就要待飞机降温后才可以!如果你休息一两分钟就开始插电,绝对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