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k130震动大怎样排除

楼主(2020-05-07):
主轴横轴都换了,主有桨没有平衡过,还有就是尾
电机
用那款能代替空心杯电,

网友A: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网友B:
主浆禁锢螺丝适当放松一点试试,有可能是浆夹和浆叶有微微小问题

网友C:
看看浆夹里面的轴承有没有问题。可能碎掉了

楼主:
她的我检查一下

网友D:
130就不要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