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加铜管油路,做了一个小弯管器

楼主(2020-05-07):
机床加油路,某宝没找到合适的弯管器,就买了两个小滑轮自己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后来才发现某宝有的卖)

网友:
这弯管器做的有水平,好!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简单好用,

网友:
好,简单易懂

网友:
简单实用,做得好!

网友:
很不错哦。我们以前弯钢管,有弯管机,液压的,模具也是这个原理,内外都需要有转动副,这样开裂,褶皱,可以避免

网友A:
圆沟槽深度不够,弯管会瘪,有硬伤。止推铜管的位置应该是有一定厚度圆弧,而不是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沟槽深度不够,弯管会瘪,有硬伤。止推铜管的位置应该是有一定厚度圆弧,而不是铁板!

两边圆弧深度3mm,弯曲4mm管应该足够,挡板的位置,我用角磨机磨了一个圆弧,但是我感觉有没有圆弧区别不大,毕竟管子比较细比较软,不会出状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边圆弧深度3mm,弯曲4mm管应该足够,挡板的位置,我用角磨机磨了一个圆弧,但是我感觉有没有圆弧区别不 ...

正真的弯管机的2个轮的直径截面是和所要弯管的直径相等,弯的弧度应该和轮圆相同,卡住管头同样是和所弯管径相同的圆形夹来夹持。不过你要是说你那样做可以那就可以了。我眼看图片管是瘪的,多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真的弯管机的2个轮的直径截面是和所要弯管的直径相等,弯的弧度应该和轮圆相同,卡住管头同样是和所弯 ...

客气,探讨而已,不存在多嘴不多嘴的,管弯出来确实有点瘪,但是不影响使用,我没用过很高级的弯管器不知道冷弯能不能实现正圆的弯曲,用过的最好的也就是市面上千八百元的,暂时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款能实现正圆弯曲的,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瘪,

网友:
对直径较大的薄壁管要求较高,轮槽的半径以及表面光洁度都应该贴合紧密,以减小形变导致的皱褶并获得最佳圆效果,止动部分也要依据管型要求制作。对细小管径又是延展性较好的铜铝质,这样的小工具结构简单,可以满足需要也挺好。

网友B(2020-08-01):
淘宝上有制冷铜管弯管器也不错,是一段合适的弹簧插到铜管里面弯,弯好后抽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制冷铜管弯管器也不错,是一段合适的弹簧插到铜管里面弯,弯好后抽出来即可。

貌似没有那么细的吧,